[综合] ipad充电手模会微微发麻,但是用电笔测量没有电压

楼主(2020-10-07):
ipad充电的时候,背面用手摸都是麻麻的,我的两个ipad都是这样。  经过网上搜索表示是铝合金外壳的原因无法避免。  所以我想这用电笔测量一下电压是多少。但是电笔测量的时候完全不显示(代表没有电) ,请问如何解释?

网友:
用的是原装充电头吗?

网友:
你用万用表交流档测试!一个表笔插地线,另一个测ipad外壳!这样可以看到电压多少了!

网友:
这个正常,说明你的排插或房子的线路是没有地线的。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感应电吧Y电容太大了?

网友:
不是原装充电头吧,如果是原装的,应该是皮肤电阻太低,对电压敏感,如果不是原装的,劝你赶紧把那个充电头扔了,不然哪天高低压击穿,东西坏了是小,人出了什么事就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感应电吧Y电容太大了?

Y电容用在开关电源初次级之间,安规对它的最大有规定的漏电流,换算成容值就是4.7NF以下,能有多大???
这也是Y电容容值最大只有472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