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智能猫ZN·CAT 1502D维修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20-10-07):
废品店花5块钱买的。拿回来通电,显示24V了,指针表都直接摆到了最右边,新手,求维修思路。。管子是2N3055.

网友A:
比较调压电路开路了。

网友B:
电位器经常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经常坏的......

谢谢,我先换个电位器试试,不过电位器不应该会到24V去,,

网友C:
先断开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断开指针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调压电路开路了。

好的,谢谢,我查找一下

网友:
你这5块钱值啊。

网友:
5块倒是值,2块表头5块也买不来,变压器小了。

楼主:
淘宝买了LM372和2N3055.等到货了,再拆下来仔细弄

网友:
我怀疑3055坏了

楼主:
是的,,在论坛爬文了半天,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87
看到这位老兄也是一样的故障,他的Q2就是3055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在论坛爬文了半天,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87
看到这位老兄 ...

还买了A1013一起回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