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35+18+20花费这些收了一些东西,这波不亏

楼主(2020-10-07):
国庆大家都在玩,我是忙了好几天,中午能给自己放个假了,没条件来个国内几日游,来个县城一日游吧,
乘着空挡跑了几家废品站73块钱收了点东西,大家看看,之前老说亏,这波应该不亏吧

打印机 封口机,屏幕比脸还大的唱戏机

打印机,唱戏机没试,封口机是好的

一台老式蝙蝠风扇 没后罩,胜在外观完整,面板干净

32寸电视,康佳的,被剪线了,接线后测试是好的,看了两个来小时没出问题

这次县城一日游收获多多!
不违规,拆一电源板,大家猜猜具体什么设备的?

网友A:
这电源板太有料了,

网友B:
去得多了,就忍不了了,反正不贵东西又超合算买买买,东西就慢慢变多!

网友:
针打印机不错,值几个钱

网友:
一台电视就已经回本了

网友C:
针打不错,打单据出库单的很好,收拾一下,看看有没有断针的情况,那个联想的是自动双面打印机,看看双面打印正常不,效果如何??不行就拆开清理一下,办公用打印个文档很不错的

网友:
能出手就值,出不了手都是废品,风扇另当别论,不知电机好坏。

网友:
针打的看看打印机后面有没有USB接口,没有的话就很老了,需要并口转USB打印线才能用在新电脑上

网友:
电源板是那台32电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板太有料了,

嘿嘿,猜猜是啥设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得多了,就忍不了了,反正不贵东西又超合算买买买,东西就慢慢变多! ...

的确,家里有间小屋基本上块没落脚的地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打不错,打单据出库单的很好,收拾一下,看看有没有断针的情况,那个联想的是自动双面打印机,看看双面打 ...

这机子不是双面的,双面后缀字母d,不过这打印机也皮实耐用,我见过大15万张还在继续服役的

网友:
电源板看着像是电视机的

网友:
应该是电视机的电源板

网友:
除了电视机,其它的,卖不出就没用

网友:
很显然,电源板是电视的

网友:
蝙蝠牌风扇不错,可以换一个新的纯铜双滚珠轴承电机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子不是双面的,双面后缀字母d,不过这打印机也皮实耐用,我见过大15万张还在继续服役的 ...

了解了,没注意型号,我几个都是2600D的,外观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谢谢

网友:
这风扇可以用来拍电影做道具

网友:
除了电视还能是什么啊,明摆着电视机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