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2款2258H(G)主控MLC颗粒的固态盘

楼主(2020-10-07):
第一块:58H双贴K9HHGY8S5A

ce分布:

跑分:

跑圈:

颗粒信息:

颗粒型号:K9HHGY8S5A,单颗64G 4CE 3D MLC。

第二块:
58G+三星316黑片

ce分布:

跑分:

跑圈:

总结:
2款固态ce数量相同,制程相同,区别是一个是4通道,一个是双通道,但总体跑分及速度接近。黑片颗粒的固态写速度竟然略好一些,但因为只有双通道,读速度没能超过500,不过也不错了。

这2款固态,一圈跑下来,颗粒和主控温度只是温温的,竟然没有很热,这点比较惊喜。

同ID的其它型号的颗粒:K9PKGY8S7A,有兴趣的可以玩玩,8ce能基本跑满sata3也算比较牛批了。

这个制程的颗粒,上58H(G),速度如此的稳,我都有做固态U盘的冲动了可惜容量小点。

网友:
这颗粒应该是三星的3D MLC

网友A:
第一块在哪里买的?

网友:
我好像有第一片有好几款买了都不会玩拆了几个缓存还补不回

网友B:
第二个板子只能跑2c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在哪里买的?

咸鱼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板子只能跑2ch吧

不知道呢,板子没有明显的2ch的标识

网友C:
容量太小了,好浪费板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太小了,好浪费板子呀

确实,所以弄的我挺纠结。

网友:
三星不是控制很严么,黑片哪里来的?
之前9月方立群有个大佬在展示改颗粒信息的,就是三星英特尔东芝等牌子颗粒通过改写代码实现互换牌子/闪存id等信息而且能跑通,海力士还没搞定。唔,估计不是一回事。不是做这行看看就好了。

网友:
大神能把K9PKGY8S7M颗粒研究出来就NB了!

网友:
sm2258G看着有点不对劲……

网友(2021-09-13):
老哥可以上16ce的mlc颗粒吗

网友:
想上两颗三星16cemlc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2-02-22):
第二块就是PKG,我的板子四通道,速度比你的稍快点。

网友(2023-03-05):
大神,这个板子的tog是哪个??

网友(2023-08-03):
牛的,我手头也有一块2258G+三星BGA316黑片 48层 MLC,被开成了TLC,现在掉盘了,打算重新开卡

网友(2023-09-06):
牛啊,你们技术都怎么那么好

网友(2025-05-18):
请教一下,58H+K9HHGY8S5A用那个版本的开卡软件,用Q0719A和Q0720A都卡在Down load ISP Fail,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