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里面马达转,钻头不转怎么回事?

楼主(2020-10-07):
锂电钻,一档正常,两档里面马达转,钻头不转怎么回事?

网友:
档位不到位或者齿轮打坏了,这种情况是开机时换档

网友:
应该是换挡没到位 好多电钻都会这样 拆开微整形试试

网友:
齿裂了轴空转

网友:
传动部位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