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是一个烧坏的导轨插座,帮忙看一看怎么烧坏的,另外问一下,这种插座外壳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20-10-07):
这是一个烧坏的导轨插座,帮忙看一看怎么烧坏的,另外问一下,这种插座外壳是什么材质的!多谢

网友A:
应该是接触电阻大发热烧了,插座质量不好

网友B:
估计是旧国标接触面积不够,或者材质表面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触电阻大发热烧了,插座质量不好

多谢坛友,己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旧国标接触面积不够,或者材质表面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等。

多谢坛友,己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