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菜鸟请教一下大家摄像头和摄像机的区别

楼主(2020-10-07):
监控用的摄像头和摄像机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平常放在室内的叫摄像头?放在室外的叫摄像机?
平常放在室内的摄像头,放在室外用于监控不合适?或者倒过来,平常放在室外的摄像机如果放在室内就不合适?
他们的价格和性能都有哪些差异?

网友:
西伯利亚雪橇犬和二哈的区别

网友:
帅哥和靓仔的区别

网友:
摄像头  没储存  摄像机有储存    早期是这样

   但是现在海康什么的吧摄像头也叫摄像机      而且也可以带插卡也就是有了储存 所以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A:
无论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只要是监控用的,都是摄像头,摄像机是泛指拿在手里或者肩扛的那种拍摄视频用的机器。
两者的差别是摄像头的画质低(像素高跟画质关系不大),原因是:图像处理芯片跟摄像机比差一些,拍摄缓存低一些,图像传感器差一些。而摄像机的图像传感器、缓存、图像传感器都比摄像头好,而且,即使在摄像机里面,家用的也比专业的差一些,所以,即使是20年前的专业广播级摄像机,即使画质是VHS级别的,画质也比现在家用的高清机型好,而且更比那些监控摄像头要好太多太多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只要是监控用的,都是摄像头,摄像机是泛指拿在手里或者肩扛的那种拍摄视频用的机 ...

非常专业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只要是监控用的,都是摄像头,摄像机是泛指拿在手里或者肩扛的那种拍摄视频用的机 ...

价钱也是相差几百上千倍  我单位的摄像机 8万 还是选的便宜的
一个海康的高端摄像头才 1万

网友B:
他们的关系就是小哥哥和哥哥仔的区别,别太认真。都CMOS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们的关系就是小哥哥和哥哥仔的区别,别太认真。都CMOS的

哪些场合不是CM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些场合不是CMOS的?

高速路上面的那种高清摄像,专,拍,违,章的那种,一个几W吧。

网友(2020-12-04):
摄像头是一个组件,功能单一,摄像机是一部机器,功能相对丰富。

网友:
摄像头:

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