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820S刷B70的padavan,信号跟K2比简直就是渣

楼主(2020-10-07):
E8820S放在K2上面,隔一堵墙,跟K2相比,信号差得太多了。
之前用原版系统,跟K2比相差4-6DB左右,现在刷了padavan,功能是多了,可信号。。
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想玩OPENWRT、padavan....等多功能固件的,要忍受信号差,要信号好的还是用原版吧。

2.4G:  K2       -24
         8820s   -42
5G:    K2        -47
         8820S   -56

网友A:
看了你的刷机文章,觉得你既然备份出来了原始的固件,就应该从中找出原始的eeprom来刷,这样信号会好得多。

网友:
我的newifi mini刷过一次信号差,一看是序列号丢失,改了后再测就好了,比原版固件的信号一点不差
仅供参考

网友B:
我的8820s用的原版,够用,就是没有ipv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8820s用的原版,够用,就是没有ipv6

中兴原厂固件wifi让我惊奇,优化得如此流畅

网友:
借楼请问坛子里有人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给K2编译本地化OpenWRT固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刷机文章,觉得你既然备份出来了原始的固件,就应该从中找出原始的eeprom来刷,这样信号会好得多。 ...

准备恢复原厂固件的,发现U盘备份的whole.bin文件大小为0字节
搞不成了!

网友C:
固件不行,eeprom不行,信号能好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不行,eeprom不行,信号能好才怪了

eeprom就是用的你发的那个,估计不适合俺这路由,固件是B70_3.4.3.9-099.trx

网友C:
引用 楼主:
eeprom就是用的你发的那个,估计不适合俺这路由,固件是B70_3.4.3.9-099.trx ...

那个eeprom能用,但毕竟不是原机的。
至于固件,B70的固件能启动电脑,但是毕竟不是适配的,所以信号不会太好。我现在都是自己编译固件了,信号比之前好,和原厂固件差不多

网友D:
原厂eeprom的地址和现在兼容breed的固件的地址不一样!给你个我自己的备份:https://wwa.lanzous.com/itVzGhafbpi,下载后自己用winhex用16进制搜索B0ACD20DAABB修改为你自己的MAC地址使用!

网友:
同一个信道一个房间干扰十分严重,5G同信道同一个房间一样干扰严重。。最好是分别同一个位置,用笔记本或者手机分别测试信号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eeprom的地址和现在兼容breed的固件的地址不一样!给你个我自己的备份:https://wwa.lanzous.com/itVzG ...

谢了,你这是原版系统?这个128M的固件要用编程器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eeprom能用,但毕竟不是原机的。
至于固件,B70的固件能启动电脑,但是毕竟不是适配的,所以信号不会 ...

能把你编译的固件共享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了,你这是原版系统?这个128M的固件要用编程器刷吧?

对的,breed刷不了,你如果有原厂备份,那就用自己机器提取的对比他们改的b70的eeprom来修改就是了,就只有两个段落。我自己测试了下这机器只能用自己原机自带的eeprom能稍微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breed刷不了,你如果有原厂备份,那就用自己机器提取的对比他们改的b70的eeprom来修改就是了,就只 ...

原厂备份的一个重要文件没备份下来,0字节
花了一块钱在隔壁论坛下了专为8820S编译的P固件,信号还是一样的不行。

网友:
原厂编程器固件多的跟米一样,要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厂备份的一个重要文件没备份下来,0字节
花了一块钱在隔壁论坛下了专为8820S编译的P固件,信号还 ...

隔壁论坛我专门编译了个花花绿的老毛子,led灯都正常的,免费的!你下的哪个的还收钱!你如果需要我给你个我原机提取修改兼容B70 breed的eeprom试试看!这个适合我自己的机器比他们修改的通用eeprom在相同条件下2G 5G都提升了4个d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壁论坛我专门编译了个花花绿的老毛子,led灯都正常的,免费的!你下的哪个的还收钱!你如果需要我给你 ...

估计和EEPROM有关,请发我试一下,THNAKS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和EEPROM有关,请发我试一下,THNAKS

https://www.lanzoux.com/iUlkRhdhy4f,这是我原机提取的,不保证你的有效果,这机器每台都不一样,最好用你备份的提取参照里面额两个段落修改,如果你想直接使用这个的话,下载后用winhex搜索16进制数值111111111111,然后修改为你们自己本机的mac地址后再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