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pcb怎么会这样?

楼主(2020-10-07):
下午弄了个pcb热转印,用的蓝色环保蚀刻剂,反应了半个小时,最后这点怎么也下不去了,感觉是转印纸上的胶水的问题,当时用熨斗调200度转印的,不知道是不是文档太高造成转印纸脱胶了。

网友:
没腐蚀干净啊。。。。。要么腐蚀水的温度不够,或者时间没掌握好,还有就是电路板上面的脏污油渍没处理干净。

网友:
看转印效果不错,温度也合适,是不是转印前没对PCB铜面去除氧化物?转印前需用细纱纸刷一刷PcB铜面,去除氮化物。

楼主:
用2000目砂纸打磨过了的。时间肯定到了,前前后后泡了一小时。

网友A:
打印机硒鼓或者刮板坏了或者脏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性,PCB质量不行,我碰过。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铜的颜色变化了,应该不是胶水的原因,感觉是反应后的产物沉积在了铜的表面,要是在反应时晃动容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腐蚀剂数量或浓度不够了吧

网友:
是所配蚀铜液在制版时要不停晃动,始终保持浓度一致。

网友:
感觉是反应后的产物沉积在了铜的表面

是蚀铜液蚀铜效果丧失,就形成未被腐蚀的铜斑撒。

网友:
看铜箔的颜色应该是蚀刻剂的浓度不够,已经饱和了。

网友:
浓度不够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硒鼓或者刮板坏了或者脏了。

没有啊,打印效果很好的,一点杂点没有

网友:
说明书上说溶液温度太高会形成不能腐蚀的结晶,实际上蚀刻剂失效了也是一样的症状,存放时间过长,浓度再高也不行,上面那一层根本不跟蚀刻剂反应了,可以用绿色蚀刻剂补救。我前些日子刚刚扔了一瓶,也不知道扔有害垃圾那里对不对。

楼主:
刚才又测了一下,原因大致找到,我觉得是温度太高造成的胶水融化。看图

楼主:
这个撕开的时候能看到胶水的拉丝,造成胶水也残留pcb上。现在看来,180度,不能再多了。

网友:
应该是腐蚀液浓度下降了,晃一下应该几分钟就腐蚀掉了。

网友:
一种情况就是热转印温度过高,蜡层熔化形成蜡膜
还一种情况就是腐蚀液失效导致未继续反应的铜残留
个人感觉,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B:
这种情况就是你的腐蚀剂浓度下降了,反应速度越来越慢,只要再泡几小时,也会蚀光的。如果是转印的问题,留了胶,那剩下来的铜箔“岛屿”应该是完全未腐蚀的,和原来的一样厚(试想就那层薄薄的碳粉都能保护不被腐蚀,更不要说转印纸脱下来的胶了),楼主这个已经蚀了一半了,可以肯定和胶无关,就是你的腐蚀液已经不给力了。

楼主这样的板子,很费腐蚀液的,因为留下的铜箔很少,大块的“空白”处的铜箔要靠腐蚀液反应掉,建议要么加粗走线,要么加覆铜,又或者压缩板子面积,这样既省铜板也省腐蚀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就是你的腐蚀剂浓度下降了,反应速度越来越慢,只要再泡几小时,也会蚀光的。如果是转印的问题,留 ...

下次试试。说明书是20克配70克水,我放了30克,感觉浓度没问题,到后来都结白色结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