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明珠CQ-5小型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20-10-07):
一个坏的,超场婆清洗机,  小东东, 用处不多,洗洗眼镜,电路板,碟片罢了这回是真罢了!  用久了震子效果差很多!

1

2

3

4

5

6

7

8  网上看下面这种工业振子,很更好点,不知道能不能用这种的振子互换一下这种超薄的振子~ 那样清洗的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A:
这玩意洗的效果有没有刷子刷的干净?

网友B:
以前近视的时候很想有个这种超声波清洗机的,自己搞定那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洗的效果有没有刷子刷的干净?

刷子有够不着的地方,这玩艺儿几乎无孔不入。是否干净,还跟使用方法与时间有关。

网友:
还是锥形振子那种效果好

网友:
大佬能跑个电路图吗?或者主板反着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洗的效果有没有刷子刷的干净?

比刷子刷的干净。

网友:
谢谢分享。驱动可以,振子差了些。。。。

网友:
这机器的做工可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洗的效果有没有刷子刷的干净?

买过一台用来洗PCB板,加入洗板水后洗出来的板子,出奇的干净,用刷子是无法做到的。

网友C:
洗眼镜要加什么?我加洗洁精洗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眼镜要加什么?我加洗洁精洗不干净……

我就是加洗洁精的,很干净。可能你的功率不够或者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眼镜要加什么?我加洗洁精洗不干净……

放里面能震出泡泡就效果好,不然洗不干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里面能震出泡泡就效果好,不然洗不干净!

木有泡泡,水面轻微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近视的时候很想有个这种超声波清洗机的,自己搞定那多好啊 ...

难道现在你的近视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泡泡,水面轻微波动……

还正常 可以洗洗灰尘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