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压斑马线的电子钟

楼主(2020-10-07):
      工会发的纪念品,之前斑马线坏了,不显示,网上买了斑马纸热压头自己重新热压,好了

网友A:
加个背光灯就完美了

网友B:
斑马纸热压头哪家买的?我也有个类似的一直没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斑马纸热压头哪家买的?我也有个类似的一直没修

网上很多啊,自己可以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背光灯就完美了

主要怕耗电啊,这个纽扣电池供电啊

网友C:
非要买专用热压头吗?直接烙铁来热压不行吗?中间垫个东西隔热一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买专用热压头吗?直接烙铁来热压不行吗?中间垫个东西隔热一下子?

还真不行,我试过了,烙铁温度很高,一不小心烙铁会烫坏排线,有底下那个垫子怎么夜烫不坏排线

网友D:
我有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是用斑马条。部份显示缺划。
合适的斑马条不好找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个断线的

网友E:
斑马线居然也有卖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也是斑马线断了。斑马线以前接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去找找斑马线看看。
没看出来你是怎么接好的。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是用斑马条。部份显示缺划。
合适的斑马条不好找 ...

可以网上买一样规格的斑马纸自己热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斑马线居然也有卖的

网上有卖,要买规格一样的斑马纸,重新热压就行了,挺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是用斑马条。部份显示缺划。
合适的斑马条不好找 ...

规格差不多就行了,每个间隔多少可以量下,网上买一样规格的

网友:
我一个电子钟放在车上 过了一个夏天直接把液晶晒黑了 拿回家降温后一切正常 但缺笔划了 打开看排线都翘起来了 后来就趁热用手指头挨个按下去又粘住了 到现在还一直在用

网友F:
应该把热压头作业状态特写出来给大家看看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把热压头作业状态特写出来给大家看看才好。

斑马纸跟液晶对准,热压头压上就行 过一会就行了,不行继续压,不会烫坏斑马线,不能太久,不然怕液晶烫坏了。

网友:
还真没看明白。新买的斑马纸和热压头吗?

网友:
t宝搜了下,是一个t型头加热压条吗?那个热压条是消耗品吗?只能压一次?

网友:
哈哈 仔细看看了你的图片 看到了 那个头子好像也不便宜啊,外热烙铁换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