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KG316T定时器常通问题的解决过程 一次手贱引起的折腾

楼主(2020-10-07):
这个定时器说明书很简陋,很多重要信息不够详细。只有在淘宝产品页面有个这么举例。

不过研究一下也设置好了,正常使用了半年。用在老家控制一个1KW的水泵抽水。

早些天回老家一趟,早上手贱想查看一下定时设置了多少分钟。太久没摆弄过有点生疏了,就那么到处按了几下看看设定的时间。

第二天早上,亲戚告诉我爸发现有水流声和水泵运转声。我竟然没当一回事,以为定时器傻了设置的下午抽水变成早上了。也没让亲戚再帮忙观察一下。
又过了一天,早上亲戚告诉说水泵还在响。后来才让亲戚帮忙关掉。

就这样,水泵一直运作了30多个小时,竟然没烧啊。

年纪大了,头脑不灵活了,摆弄完定时器第二天就出问题,竟然没怀疑定时器。定时器是控制接触器的,没有大功率负载,我就想定时器没这么容易坏,肯定是那个家用小型接触器坏了。还装模作样的告诉老爸这是接触器坏了,负荷太大,要换一个大的接触器才行。

于是研究接触器,准备买接触器。还准备给接触器加上个灭弧电容。花了大半晚功夫。因为工业接触器体积有点大,放不进配电箱,暂时就没买。想继续买家用小型的,2个触点并联起来用。

老爸再回老家,我让他把接触器拆出来。发现只要一通电,定时器就输出,看来问题并非接触器。

我找德力西旗舰店的客服聊聊,他让我把定时器设置一下:按手动/自动到关再到自动就行了。 我想我这都正常使用这么久了,难道设置自己失灵,应该是定时器坏了吧。即使设置能起效,也怕过几天又失灵。

没有办法,只能按客服说的试试,我也忘记了当时有没有按过手动/自动,印象中是没有按过的。结果老爸脾气暴躁不配合,毕竟老人了操作这个有点困难。

刚好手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定时器,摆弄了一下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当时我在查看定时时间的时候,多按了一下定时,出现了2开。但我没有把2开取消掉,以为只要不设置2关就不会起效。 结果恰恰是这个2开,因为缺少了关闭时间导致一直输出。即使断电后再通电,仍然常通。接上电源,测试一下果然如此。

看来这个定时器没点实际使用经验,真的用不好啊。厂家可不管这么多。

网友:
现在客服基本就是卖东西的。想要个技术支持比较困难

网友A:
这个真不是厂家的问题,明显的是操作错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是厂家的问题,明显的是操作错误引起的。

产品本身没问题,只是说明书做的很简陋,不到位。淘宝详情页的说明反而好用一点,但还是远不够。

反而是一些山寨产品的说明做的详尽通俗易懂。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像我遇到这种情况,客服也猜不到原因,我特意去告诉他,希望以后其他人遇到同类问题时他能帮忙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本身没问题,只是说明书做的很简陋,不到位。淘宝详情页的说明反而好用一点,但还是远不够。

反而是 ...

我买了几个科德定时器,其中的一个一直在用,非常的稳定。当初为什么买了几个而现在只常用一个?当时觉得这个产品非常符合我的需求,担心其用不长久,多买了几个备用。结果用了几年都没坏,另几个放在包装塑料卡里,都没电了,不显示了。但肯定没坏,只是里面的电池没电了。只要启用,插上市电自动充电就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几个科德定时器,其中的一个一直在用,非常的稳定。当初为什么买了几个而现在只常用一个?当时觉得 ...

我也有3个科德,现在不知道怎么改名叫金科德了。不过是用来给电动车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3个科德,现在不知道怎么改名叫金科德了。不过是用来给电动车充电的。 ...

说真的,这玩意儿给电动车充电,真能降低自燃的风险啊!

网友B:
这类定时器,都是这样的。

不管做了什么操作,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检查设成“自动”状态才行。一定要注意。
还有所有不用的开关时间,一定要设置成--:-- 。 如果是00:00 就是凌晨0点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定时器,都是这样的。

不管做了什么操作,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检查设成“自动”状态才行。一定要注意。 ...

嗯,经过这次终于有经验了。我当时已经发现了2开的时间,太久没用也不知道怎么删除,以为不设置2关的时间就不生效。

刚好就是00:00,要是有小偷来估计都吓个半死。 但我另外一个新买定时器,按出2开的时候,没有00:00,而是--:--.

网友:
德力西时控开关KG316T视频设置教程http://www.de-ele.com/article/644  很多朋友买了德力西的时控开关不会设置,有些朋友说明书看不明白,鉴于此特推出德力西时控开关KG316T视频设置教程如下,客户可根据视频教程来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经过这次终于有经验了。我当时已经发现了2开的时间,太久没用也不知道怎么删除,以为不设置2关的时间 ...

按出没有设置过的2开的时候,都是显示--:--啊。 这时候如果你按了小时,或者分钟,或者时钟,才会变成数字。要再按一次时钟,变成--:--。

至少我15年前买的类似的定时器就是这个逻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出没有设置过的2开的时候,都是显示--:--啊。 这时候如果你按了小时,或者分钟,或者时钟,才会变成数 ...

怪不得了,肯定是我又按了时钟什么的按键,因为太久没用,不熟悉怎么取消,慌乱到处按。

网友:
自己设置错误,这个真要小心点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