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飚王USB3.0一拖四HUB集线器(SSK SHU835)

楼主(2020-10-08):
拆SSK飚王USB3.0一拖四HUB集线器,型号SHU835。

网友:
芯片是3520的,是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
不错,做工挺好

网友(2021-03-29):
刚买了个,确实可以。以前的飚王用了5  6年了都没坏。挺不错的,就是有点贵

网友:
研究了下,这个电路板没有防外接电源倒灌的贴片IC,有隐患

网友:
买过这款,闪存的U盘认不出来。

网友(2021-07-24):
现在好像大多数都是这个芯片

网友:
最近想买个usbhub,大多数用的都是这个芯片,也不知道怎么样。飚王这个电路板看起来有些简单啊,还是说都这样呢。

网友(2022-02-17):
有没有数据   把元件补焊上去

网友:
已经下单了    不知道是什么版本

网友:
我买了一个也是彪王的,但是经常自动掉,就是在电脑里找不到U盘了,退了,海鲜市场70块买了个贝尔金,4口USB3.0的,还可以现在一直稳定

网友:
现在都是创维GL3510芯片。。。

网友:
之前买过两米版本的,经常掉设备

网友(2023-03-31):
不知道现在缩水了没有,办公室用了三年没坏,又买了一个

网友:
我买了个绿联的  用着也不错

网友:
坏了两个绿联,第一个在保修期内坏了,Jd售后一个全新的,过保修期后又坏了,平时用的比较少。NND

网友:
对飚王 印象不太好

网友(2023-07-05):
请问这款同绿联的那款HUB相比哪个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