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玩转HC-SR501模块(3)一些需要避免的坑

楼主(2020-10-08):
玩了差不多一年的SR501热释电感应模块,把常见到的问题以及一些解决办法,都整理在前面的两个帖子中,不在乎大家能给加多少M币,也不在乎有多少评论,只为能为这个坛子的新坛友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758 (玩转SR501(方法2)解决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乱触发修改封锁时间)

比较推荐用上面那个帖子去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经过这段时间的测试,不管是用来驱动SS8050三极管还是NMOS(我测试的是AO3400),都很稳定,就算是在室外,刮风也不会引起误触发,
并且感应距离也大大提高,七八米都不是问题。由于现在外面气温已经比较低,这段时间家里最高温度也就只有二十度左右,没办法在高温天气测试,只能等明年夏天了,如果我还在玩这个模块的话,会抽空做测试找解决办法。

今天晚上跳了一个坑,用可调电源供电测试,用NMOS管来驱动LED,3W的LED灯,工作电流直接上到2A多,吓我一跳,后来就把最大工作电流固定到400毫安,这个可调电源在加负载后,电压下降到2.9V左右,然后就因为电压不稳,不停的自动触发,一开始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前几次测试都是用的锂电池,也没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就郁闷了。。。
来回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才想起来电压问题,然后把电源电流直接调到2A,然后在LED灯上接了7135恒流IC,问题才解决。

大家在测试的时候,如果是用锂电池,请留意电池电压是否是太低,如果是用可调电源,请注意电源的电流和电压,要保证SR501模块的输入电压稳定,并且不同版本的板子上的3.3V稳压芯片最低工作电压也不太一样。

》如果模块的工作电压在4.5V以上,不需要换掉标注“1”处的防反接二极管,如果是用3.7V锂电池供电,需要改掉。按照方法2改出来的,虽然感应距离(最少7-8米)和稳定性(工作电压>3.4V)大大提高,但是最低工作电压需要3.4V~3.5V,低于这个范围,它不是停止工作,而是不停的自动触发,蛋疼。
仍在继续研究在方法2的基础上怎么改成3V供电时能稳定工作。
》如果模块的输出端接S8050(0.5A)不需要更改标注“2”地方的102电阻,此时SR501+S8050的最大输出电流也就只有300~500毫安(不同版本稍有不同)
》如果模块的输出端接SS8050(1.5A),需要把标注“2”的102电阻去掉直接短接,此时SR501+SS8050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达到1200毫安左右。
》如果模块的输出端接NMOS管,则不需要改标注“2”的102电阻,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很大,可以用来驱动大功率LED。

前段时间用SR501模块做了一个不太智能的捕鼠器,放在养殖场里测试,等后面改的比较好用了再放出来制作方法。

网友:
我买了数10个这个模块,陆续折腾了快1年,都没出成品。 这个模块好像技术不成熟,毛病特别多。改的方法也宗说纷纭,也不知道哪个才是最优方案。。

3

楼主:
这个模块主要不是锂电池这种电压工作的,所以问题比较多。如果是用在4.5V~12V的电压,问题就比较少

网友A:
用了好些年了  家里进门灯 后院灯 床下还装了个当起夜灯  很好用基本没问题 除烧了一个模块外 其他的已经使用好几年了都正常工作 都用太阳能加锂电  3块电池到一块电池都试过  1块电池供电的话电压低了会一直跳 拆防反二极管直接焊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好些年了  家里进门灯 后院灯 床下还装了个当起夜灯  很好用基本没问题 除烧了一个模块外 其他的 ...

经过今天一天的测试发现,SR501模块上带的7133稳压芯片有差异,以前买的板子大部分直接短接二极管的地方,锂电池低电压也能正常使用,最后一批的10个,都不行,必须要把那个7133-1稳压芯片去掉才行,否则电压低于3.4V,就一直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好些年了  家里进门灯 后院灯 床下还装了个当起夜灯  很好用基本没问题 除烧了一个模块外 其他的 ...

请教一下,你的太阳能跟锂电是怎么充电,直接用TP4056充电板吗,还是用太阳能的充电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今天一天的测试发现,SR501模块上带的7133稳压芯片有差异,以前买的板子大部分直接短接二极管的地方 ...

我看了下,我之前找的帖子原来就是你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14

现在是测试出最终效果了吗,我的要求就是 1、锂电池供电   2、缩小封锁时间间隔  3、不要重复激发

网友:
楼主,方便时,测试无问题后, 出一个 汇总的帖子吧。

网友:
俺不知道买了这个模块没有,先顶下备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的太阳能跟锂电是怎么充电,直接用TP4056充电板吗,还是用太阳能的充电板。 ...

我说我是直接上电的你信吗 因为太阳能板子不大 用了稳压板或者充电板之后效果有时候不理想 下几天雨 阴天多几天就 没电了 因为直接固定在了屋顶上下不方便 一生气一跺脚就直接 太阳能出来 串个低压降的二极管 就连电池上了 当然电池都是带保护板的 发现效果还不错 使用正常之后就完全没理过 连锂电的话 特别是几块串接的时候 电池的一致性要注意下 一开始用了几块旧的手机电池着实把自己坑了一把

网友:
请教一下,你的太阳能跟锂电是怎么充电,直接用TP4056充电板吗,还是用太阳能的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我是直接上电的你信吗 因为太阳能板子不大 用了稳压板或者充电板之后效果有时候不理想 下几天雨 ...

你这样用,只能说太阳能板子电压不高,如果是6V的太阳能板,天气好的时候负载电压差不多6.8V,直接过二极管接锂电池,电池要不废才怪。如果是4.5V~5.5V的太阳能板还差不多。我实际测试过,太阳能板直接给电池充电和用4056给电池充电,误差只有10毫安,用的是5V太阳能板,充电电流在250毫安左右。另外太阳能板直接给锂电池充电,没有了涓流充电,直接大电流高电压,充的快,电漏的也快。

大多数人都只停留在听别人说和想当然的理论中,并没有实际去测试。
我有一个思路,可以设计一个用PMOS管+TP4056+压降很低的二极管的充电电路,当太阳能板的电压很低不足以启动4056芯片的时候,太阳能板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如果达到启动4056芯片,太阳能板停止从MOS管和二极管给电池充电,改由4056给电池充电,这种情况,也只有在锂电池电压很低的时候才有效。
有空了做一个出来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的太阳能跟锂电是怎么充电,直接用TP4056充电板吗,还是用太阳能的充电板。 ...

太阳能板的充电电流在800毫安以内,用4056模块给电池充电,超过800ma低于1500ma用TP5100给锂电池充电,再大功率的用MPPT。不过我目前没找到合适的宽电压工作的锂电池充电IC,估计只能用MPPT了。

两个6V单车太阳能板并联+TP5100充电模块带6000mah~80000mah的锂电池比较合适。
一个6V单车太阳能板+TP4056充电模块,带4000毫安以内的锂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C:
我用应模块做了锂电供电的感应灯和无线感应门铃都正常,感应门铃遇强光偶尔会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应模块做了锂电供电的感应灯和无线感应门铃都正常,感应门铃遇强光偶尔会误触发 ...

误触发一般都是工作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室内使用和室外使用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大电流工作,电路震荡引起的误触发还是很容易产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我是直接上电的你信吗 因为太阳能板子不大 用了稳压板或者充电板之后效果有时候不理想 下几天雨 ...

那你这个操作,确实是标新立异,你这样操作用了多久,电池容量能剩下初始容量的多少?

我原先用4056,测试过一段时间,4056默认充电最大电流1000毫安,太阳电流大的时候能充电比如300毫安能正常给锂电充电,太阳电流小的时候比如只有150左右,4056板没电流给电池充电,

然后把4056的充电电流改为200毫安,发现阳光小的时候能充电,但问题就是阳光大了,充电电流也被限制在200了。因为这个,我这个浩大的工程,就停工了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用,只能说太阳能板子电压不高,如果是6V的太阳能板,天气好的时候负载电压差不多6.8V,直接过二极 ...

你这个思路的话,电路有点复杂了,小白弄不来。  太阳能灯,实际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无非就是,在阴天数日的时候也能正常照明。

方案一:就是减少LED的电流,增加锂电的容量。假设一天耗电300毫安,使用3000毫安的锂电,在满电状态,就能保证10天左右阴天下的照明
方案二:提高太阳能的功率,一个就是增加太阳能板的功率,二就是做个追光系统,让太阳能板追随阳光,实现最大效率使用阳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操作,确实是标新立异,你这样操作用了多久,电池容量能剩下初始容量的多少?

你说的300ma和150ma是太阳能板子的短接电流吧,短接电流没办法测试负载电压。单纯测试短接电流,是测试不出来实际效果的。打个比方,锂电池的电压目前是3.6V,太阳能板的短接电流是300ma,电压是3.6V,此时太阳能板同样不会给锂电池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的充电电流在800毫安以内,用4056模块给电池充电,超过800ma低于1500ma用TP5100给锂电池充电,再 ...

我不需要这么大功率,目前在洗手间的,天黑微量,电流才10MA左右,人来高亮,就是用HC SR501模块,两个功能接两组LED。 用了一快18650电池大概1000毫安,用了小几个月,大概20天,手动充电一次。我觉得20天充电一次,我能接受,所以一直还没加入太阳能充电系统。

这是一个太阳能灯改的,放电路的位置,是原来的太阳能板的位置。 事实上只是用了原来的LED跟外壳,原来的电路没用上。LED被我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 光控夜灯,也就是右侧的电路,实现天黑自动微亮。 另一LED用于人体感应 ,实现人来高亮。

用于洗手间,面积比较小,LED不需要太大电流。半夜上洗手间也不需要太亮。目前20天手动充电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需要这么大功率,目前在洗手间的,天黑微量,电流才10MA左右,人来高亮,就是用HC SR501模块,两个功 ...

那我们玩的不在一个方向,我主要是玩室外用的太阳能灯,二三十毫安的工作电流,在土地上根本起不到效果。晴天最低也要60毫安到80毫安的电流,才能勉强看到路,跟月光亮度差不多,但是室内的话,可能一个普通的发光二极管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