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暴力拆解磁力平板键盘

楼主(2020-10-08):
暴力拆解磁力平板键盘,打算用来改USB接口。请问各位大佬,是否右边两触点是正极,左边两触点是负极呢?

网友A:
这个时候,你需要万用表了

网友B:
到大面积铜箔那刮开一点量一下那个脚跟那通就是负极

网友C:
应该没错,但最好还是按楼上说的确认一下,毕竟接错了可能就烧了。大面积铜箔的肯定是地了,不可能是其他的

网友D:
老兰电子撸了两个4.5的平板键盘,评论区有线序定义。

网友E:
还是硬封的,不错不错

网友F:
看到硬封装IC满足了,什么都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你需要万用表了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大面积铜箔那刮开一点量一下那个脚跟那通就是负极

OK,不过看样子左边两触点是连通了大面积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错,但最好还是按楼上说的确认一下,毕竟接错了可能就烧了。大面积铜箔的肯定是地了,不可能是其他的 ...

嗯,是的。安全第一,找到万能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兰电子撸了两个4.5的平板键盘,评论区有线序定义。

感觉国产的平板键盘弄成USB好处理一些。像surface键盘听说就不好弄,或者弄不了。thinkpad x1 tablet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硬封的,不错不错

牛屎的确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硬封装IC满足了,什么都放心了

牛屎是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