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除了自攻丝,还有别的办法么

楼主(2020-10-08):
防盗纱窗,防止小孩出危险的,折页这里原来用自攻丝,但拆卸下来清洗纱窗后螺丝会滑丝,纱窗框子紧不住了,主要是框子太薄,不吃劲,大家有好的办法么,能紧固,拆卸几次不会滑丝,对面用螺母话不大可行,因为在外面手够不到觉得

网友:
铆钉考虑一下

网友:
上拉铆螺母撒

网友A:
上面两位铆钉哥,人家说拆卸几次不会滑,铆钉是一次性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位铆钉哥,人家说拆卸几次不会滑,铆钉是一次性的亲

铆钉螺母是可以多次拆卸的

网友:
拉铆螺母反装敲进去(可以涂点环氧树脂后再敲)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铆螺母,又称拉铆螺母,拉帽,用于各类金属板材、管材等制造工业的紧固领域,广泛地使用在汽车、航空、铁道、制冷、电梯、开关、仪器、家具、装饰等机电和轻工产品的装配上。为解决金属薄板、薄管焊接螺母易熔,基材易焊接变形,攻内螺纹易滑牙等缺点而开发,它不需要攻内螺纹,不需要焊接螺母、铆接牢固效率高、使用方便。
使用视频如下:
https://haokan.baidu.com/v?pd=bj ... 4381176778038739168

网友:
要是我,直接趁着下雨天,对外喷水,直接清洗,不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位铆钉哥,人家说拆卸几次不会滑,铆钉是一次性的亲

你家说的是“拉铆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位铆钉哥,人家说拆卸几次不会滑,铆钉是一次性的亲

这位兄弟 你先搞清楚啥是拉铆螺母 啥是铆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位铆钉哥,人家说拆卸几次不会滑,铆钉是一次性的亲

铆钉也可以拆的,用稍大的钻头把钉头削掉就行了。

网友:
拉铆螺母果然是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铆螺母,又称拉铆螺母,拉帽,用于各类金属板材、管材等制造工业的紧固领域,广泛地 ...

有学了一招

网友:
镙钉规格升一级吧,省事

网友:
因为在外面手够不到觉得

拆装时搭外墙脚手架,或者吊篮施工。

网友:
学到了,拉毛铆螺母

网友:
两个方式都不错的

网友:
可拆卸合页

网友:
你让做铝合金的直接给你做一个纱窗不就得了吗?做那种活动的就可以了

楼主:
果然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