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这个是什么东东,目前无法检查出来

楼主(2020-10-08):
这是一个网上买的存储拆解,只是这么一个长方形的小片,两个点无连接。请大神帮见解,是不是GPS之类的应用芯片,求解?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一个U盘

网友:
就是个U盘吧

网友:
黑胶封装的土立土及!

网友:
这个就是U盘啊!直插usb厚度不够,可在背面垫点东西!插usb口直读!

网友:
U盘,看懂了吧……

网友:
卡片U盘上使用的吧,背面加点纸就能正常使用了,这东西太薄

网友:
黑胶U盘 没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