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怎么用2246EN的数据?能硬解凄惨红15077!

楼主(2020-10-08):
2246XT列表里找不到TH58TAG6E2FBA49,但在2246EN的固件里找到闪存信息,真的感到产商的神奇之处,他们怎么开出来的?

凄惨红SL300 120G本来只能用111G的,结果挂了,自己试着开卡,是闪迪的15077,醉了,翻了一下论坛,最后自己,试着乱开卡,几次都提示ISP错误,拔电后再接上电脑结果就找到盘了,还多了7G!是数据作假?

咸鱼60G

咸鱼60G

闪存数据只在EN找到

闪存数据只在EN找到

凄惨红120G硬解后118G可用

凄惨红120G硬解后118G可用

网友A:
你是复制2246EN的参数到2246XT,然後量产报错,但是重插电脑就好了,是吗?
但是ISP错误,是根本没有刷进去固件才对,你的固件变成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B:
46xt的开卡工具,坏块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默认出118G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复制2246EN的参数到2246XT,然後量产报错,但是重插电脑就好了,是吗?
但是ISP错误,是根本没有刷进去 ...

凄惨红的没有改参数,把毛子网站的量产工具都下了,逐个测试,有2个版本能把32G识别出16G,就试着flash,会出现ISP错误,拔掉再接电脑时,在磁盘管理里提示磁盘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xt的开卡工具,坏块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默认出118G容量。

不清楚了,不短接就找不到盘,是掉固件了吧

网友:
你没改参数,而在量产的过程中也没写入ISP
看来~是刚好量产工具去初始化而没刷入固件,而就以原先旧的固件使用
然後,回覆成原始状态,再从WIN下重新分区,就可以使用了。
----------
以上说法没错吧?刚好给我一个学习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