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水星FW300R,真的好垃圾

楼主(2020-10-08):
这个用的7628不说,闪存也这小,完全没什么用处的货,不知市面上还有类似的货不?垃圾中的垃圾了。

网友:
用户大部分都不太懂,只要便宜稳定就行。定位不同

网友:
这种垃圾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

网友:
水星不咋地,买过几个后来莫名其妙故障

网友:
TP-LINK也有很差的,连散热片都没有,用一段时间后,莫名其妙的的断线,重新插拔电源,又可以使用了,过段时间又不行了,这都是做工差的通病。

网友:
虽然tplink,fast,mecury同宗同源

但这样发帖不够严谨

网友:
越来越土立土及了。。。。。。

网友:
家里三四个人普通使用足够了,游戏和追求速度的不用考虑。

网友:
你以为三贱客浪得虚名。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对于许多人来说够用了

网友:
这种玩意儿就是拿来给这些人丢的,你是没见每年多少人换个地方就当垃圾丢掉一大堆这种路由器,浪费那么多资源干啥?

网友:
不打游戏!基本够用啦

网友:
还是K2P之类的是真香系列.

多年不玩TP了.

依稀记得当年TP840 V1,那硬件做的真不错.V2 V3就简直不能看了.

网友:
合租房专用diao丝级路由器

网友:
又要便宜又要好是不可能的,几十块钱买的路由器当然是垃圾
加点钱就能解决

网友:
问题是很多人不懂,特别是安装宽带的人一忽悠,就这垃圾还要100多。我一亲戚就是100多从安装宽带的那里买的

网友:
以往见过的水星还可以嘛

网友:
上次在线指导一个姑娘设置无线中继 她居然不知道现在路由器有双频 有5g 叫她截图wifi界面 一看居然没有5g 她的手机都没5gwifi模块

网友:
真还不如我2元钱都普联

网友:
当个无线网卡用也凑合,一个两个人用,也能凑合,多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