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小音箱YF-660,一开机就声音最大,不知道能不能把开机声音小些

楼主(2020-10-08):
拆个小音箱看看,一开机就声音最大,不知道能不能把开机声音小些,有高手给看看,需要怎么做才可以减小开机音量,谢谢

楼主:
哪里面存着这些提示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面存着这些提示语呢?

这个需要改蓝牙芯片的配置,不知道有没有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改蓝牙芯片的配置,不知道有没有工具。

哦,谢谢,我就有个CH340G,不知可以不?

网友B:
按住按住按住按住按住v-

网友:
楼上是搞笑的吗?明摆着说废话啊

网友C:
这个是没有蓝牙的那款吗?带不带收音机啊。好像也不能插话筒。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没有蓝牙的那款吗?带不带收音机啊。好像也不能插话筒。

看错了 有蓝牙和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 有蓝牙和收音机。

嗯,对,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按住按住按住按住v-

我现在的操作是先按暂停,然后再按住音量-,然后再放开暂停。。。

但这样不是太麻烦了,想直接调低提示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操作是先按暂停,然后再按住音量-,然后再放开暂停。。。

但这样不是太麻烦了,想直接调低提示 ...

右下角那个多脚芯片是存储固件的,网上有这个芯片厂家的编程软件,但是得学习怎么用。  左下角8脚好像是音频芯片。
我的处理方式是给喇叭上面加了个开关,开机时关掉喇叭,过了提示音以后打开打开,这种最简单。

网友E:
功放输入接个开机静噪电路试试:电源接限流电阻入光耦初级其另一脚接电解电容入地;功放输入接电解电容连光韬次级c极e极接地。

网友F:
在功放芯片输入端前加一个可调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下角那个多脚芯片是存储固件的,网上有这个芯片厂家的编程软件,但是得学习怎么用。  左下角8脚好像是 ...

谢谢,可是我没百度到这个芯片信息,加个开关也不错,不过感觉不如加个电位器,抽空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输入接个开机静噪电路试试:电源接限流电阻入光耦初级其另一脚接电解电容入地;功放输入接电解电容连光 ...

谢谢,这个方案我不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功放芯片输入端前加一个可调音量电位器

在喇叭前端加行不?

网友(2020-12-31):
引用 楼主:
在喇叭前端加行不?

老哥最后怎么解决的 。

网友:
不错,照片很清晰,

网友:
只是想屏蔽一下开机时的提示音是可以从功放芯片的1、2脚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