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4位LED时钟.修改设置AL长响问题15W204S+DS3231+TM1637-

楼主(2020-10-08):
程序是论坛@慕名而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56133&pid=4702224
现在有问题看看有懂的帮忙看一下。
闹铃设置的时候,每次设置的时候,都变成了12:30,  还有声音滴滴1分钟后就一直响,是不是我线路不对?
附件PCB暂时不要下载,设置成了要M币下载(现在不知道蜂鸣器接的对不对)

程序是论坛36楼那个修改过的文件,可以下。

原理图:

楼主:
还有几个图片,数码管要用14脚共阳

网友A:
加个茶色亚克力面板,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茶色亚克力面板,漂亮

有,我有各种茶色镜,就是放在这数码管上面的,只是没做外壳,要双面胶贴,没来得及贴上去。

网友B:
是自己打样的四层板吗?元件自己焊接的吗?

网友C:
首先说,进入闹钟设置界面时显示12:00是程序中设定的,是闹钟设置变量的初始化时间,因为我只是偶尔用到定时闹铃所以就没有做设定闹铃时间与实时时间的绑定设计。对于你说的问题先说说我的程序思路以便你移植时有头绪。
闹铃的工作过程如下图:

如果确实无法排除闹响超过一分钟可以试着改改程序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打样的四层板吗?元件自己焊接的吗?

是两层板,  数码管里面本身就是一个PCB板,只有PIN脚出来, 板是JLC打的,如果你要我发给你,现在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好的?
元件是自己焊的, 几个IC,电池座,蜂鸣器,买下应该是6块钱左右。(其他小元件就是以前就有的)
数码管是0.8寸,14脚,带冒号点的,网上也有,白光的可能稍微贵一点,估计5-6块要的, 红色便宜点,2-3块,(我的是自己上班工厂做的,我随便找的)
PCB现在JLC 打板5块钱包邮,5片板。
程序就是论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进入闹钟设置界面时显示12:00是程序中设定的,是闹钟设置变量的初始化时间,因为我只是偶尔用到定 ...

加这一句好像是编译不过, 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设定的时候,
有时候响1分钟就停,
有时候响1分钟后长响(长响是滴.......拉长声音,不是滴-滴-滴-滴)

我再试试,看是怎么状态下会长响,   我大概看了一下,最少有4种状态,
开着AL设置
关着AL设置再打开AL
开着AL设置,关闭AL再打开,
关着AL设置,打开关闭再打开,

网友:
已经发你QQ了,抽空你看一下。

网友D:
楼主修改完善后麻烦共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改完善后麻烦共享,谢谢

需要的话,我先发给你,  你给我邮箱发个信息, w1058@163.com  我把PCB文件发给你,   记着数码管一定要14脚的0.8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层板,  数码管里面本身就是一个PCB板,只有PIN脚出来, 板是JLC打的,如果你要我发给你,现在就是不 ...

    谢谢您!暂时不需要,因为自己去配齐元件很麻烦,而且那么多的贴片元件也怕焊不好(我的水平差)。我是看到您的照片中元件焊接的很好,就象工厂加工的一样,所以好奇问问,同时也给你点个赞。

楼主:
void n_s(void)
{
    flag_n=1;        //点亮右下角的点儿
    TR0=0;                //关闭闹铃
    zhuan_h();
    if((hour==h_n) && (min==m_n))
    {
        TR0=1;        //闹铃启动
    }
        else
        {
        TR0=0;                //关闭定时器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楼主:
//==============================================
void set_time(uchar c)
{
    c=Choice_set();                //读取r值
    switch(c)
    {
    case 0x01:                //调整闹铃小时
    {
        g=0;        /////////////在此加入一句
        flag_n=1;
        h_n=Adjustment(h_n,1);//如果有调用+、-操作函数,就返回操作后的值同时改变标志flag_m的状态
        dat[0]=h_n/10;
        dat[1]=h_n%10;
        dat[2]=10;                //调整小时的时候熄灭分钟显示
        dat[3]=10;
        flag_n=1;
                Display();
    }
    break;
    case 0x02:                //调整闹铃分钟
    {
        g=0;        ///////////在此加入一句
        flag_n=1;
        m_n=Adjustment(m_n,0);
        dat[0]=10;                //调整分钟的时候熄灭小时显示
        dat[1]=10;
        dat[2]=m_n/10;
        dat[3]=m_n%10;
        Display();
    }
    break;
    case 0x03:                //调整走时小时
    {
        flag_n=0;
        hour=Adjustment(hour,1);
        dat[0]=hour/10;
        dat[1]=hour%10;
        dat[2]=10;
        dat[3]=10;
        Display();
    }
    break;
    case 0x04:                //调整走时分钟
    {
        flag_n=0;
        min=Adjustment(min,0);
        dat[0]=10;
        dat[1]=10;
        dat[2]=min/10;
        dat[3]=min%10;
        Display();
    }
    break;
    case 0x05:                //更新前后台时间
    {
        dat[0]=11;                //显示一横、等待运行
        dat[1]=11;
        dat[2]=11;
        dat[3]=11;
        Display();
    }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13.14楼两个修改设置闹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我先发给你,  你给我邮箱发个信息,   我把PCB文件发给你,   记着数码管一定要14脚的0.8寸,  ...

谢谢!最近有点事,没有及时回复。

网友(2020-11-18):
引用 楼主:
13.14楼两个修改设置闹种问题.

楼主发个PCB文件给我玩玩757764106@qq.com

网友(2022-09-23):
按照您的原理图还有直接下原作者的程序就行吗,你俩的原理图确实不太一样,望回复

网友:
能否分享一下程序和PCB,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