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飞鱼星VAP300路由器

楼主(2020-10-08):
出去遛弯,看见草丛中有个圆盘样的东西,踢了一脚,翻过来,是个路由器,拆开研究研究。
飞鱼星VAP300路由器(已经洗刷刷干净了)。

底部。参数贴纸也洗掉了,这是从网上找到的进入IP地址,记上。

可以上到天花板上,拆掉底座。没有电源插口,只有网线插口,什么情况?

拆掉4颗螺丝,打开。

确实没有外部天线,也没有电源插口,一查,原来是POE供电(网线的8根线,1236是网络数据传输用的,4578闲置,POE供电就是用这4根线来供电,本机是45并联、78并联做电源输入)

拆掉2只螺丝,拿出电路板。

板子背面。

插口和复位开关。

这是天线,2枚。不知道这个东西性能怎样,如果效果好,代替外部天线,简洁美观。

天线在电路板上的接法:三个焊点,两个地,一个信号。

正面,与普通天线的接法差不多。

看板子没有问题,手头没有POE分离器。看电路板上有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的空位,在滤波电容的位置接入电源是不是可行呢?输入12V电源,经测量DC-DC输出3.3V,灯亮。

接上网线,灯亮。

但计算机不能识别,是路由器本身就有故障还是供电方式不对?不得而知,对路由器懂的不多。

第一次看见内置天线的路由器,可以把这个内置天线拆下来,代替好的路由器的外部天线,是否可行呢,有机会试试。
谢谢围观!

网友:
呜呜呜,最近偶只捡到个自行车烂尾灯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AP没开DHCP,试试把电脑IP设置为192.168.20.1 然后用登录192.168.20.20登录看看

网友:
9341没功放,加内置天线,很一般嘛

网友:
这个不是路由器吧。按复位键,然后把此机器(AP)接在普通路由器下面,然后手机搜搜WIFI,看有没有一个新的SSID,有,连接试试。不行,按楼上说的电脑固定IP再进机器设置。

网友:
一下子就上12伏?应该先9伏试试。

网友:
编程器备份原机固件,福利大家SE。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不是无线路由器,应该是个无线AP。

网友:
板子反面的铜网有点吓人,密集恐惧症福利

网友:
9341 没功放,找大佬刷机,爱快、op、都可以

网友:
这个做工很飞鱼星。。

网友:
好想法 值得一试

网友:
电路板这么一点

网友:
这个是无线AP  ,接路由器输出线 。

网友:
24v  供电poe

网友A:
瘦AP需要用AC才可以配置的说,这个明显无法改成胖AP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瘦AP需要用AC才可以配置的说,这个明显无法改成胖AP来用的

这个可以做fat模式

网友:
Airgain天线的话增益小,但是全向性好,一般用在室内AP上效果好,搭配多个AP进行配合可以做到无死角覆盖同时不干扰其它AP,用在自己路由器上的话可能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