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投屏到电视时显示“无法连接”

楼主(2020-10-08):
不知该发哪个版块,先发这里。
想把电脑(win10)投屏到电视(安卓),
电脑能搜索到电视,显示”设备连接中......",
这时电视上显示“设备已连接......"
但是,过一段时间后,电脑上提示“无法连接”,电视上显示不变。
分别试了笔记本和平板,一样的。
百度,找到的全是记录了我的操作方法
我该怎么办?
先谢。

网友A:
绑定,不知道,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定,不知道,没用过

能不能说一下怎样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怎样操作?

不知道啊,因为我没用过win的投屏

网友B:
是不是分辨率电视不支持啊,毕竟电脑的分辨率比电视高。

网友C:
通过什么端口连接?

网友:
试试乐播投屏

楼主:
但是乐播投屏要钱钱啊,没钱钱只能玩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什么端口连接?

wifi
紫暑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分辨率电视不支持啊,毕竟电脑的分辨率比电视高。

电视反而要高些哦。(乐播投屏可以用,但就是没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