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把博世go2出了 入个得伟680 这2个有啥区别么

楼主(2020-10-08):
想把博世go2出了 入个得伟680 这2个有啥区别么
比如最大扭力 和 最小扭力有区别吗  就家用的

网友A:
180和400多的区别——大了
只看扭力的话大概没多大区别。毕竟都是同一造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和400多的区别——大了
只看扭力的话大概没多大区别。毕竟都是同一造型的
...

好像得伟680不适合拧小物件  机子有点大

网友B:
操作方式,680的学习成本更高,能不能习惯看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方式,680的学习成本更高,能不能习惯看个人

得伟的很难用么

网友B:
说不上难用,看你习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上难用,看你习不习惯

博世go2暂时出不掉 先用着 等得伟680到400以下了 考虑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和400多的区别——大了
只看扭力的话大概没多大区别。毕竟都是同一造型的
...

一个直柄一个折叠,同一造型?

网友C:
go2,不改造不能拧太小的螺丝,容易打坏,比较适合电脑机箱,冰箱,电视,开关插座及木螺丝用,家庭用还可以。但是不改造不适合数码产品维修,因为最小扭力力量有点大。优点是小巧。   德伟是手感应的,随着手的转动速度角度变速开启,声音特别小,转速可以控制的很慢,无极变速,一转一转的都能控制,另外最小扭力拧鼠标都可以打滑,所以不但适合机箱,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螺丝,鼠标,键盘,计算器小螺丝都可以控制的很好,都打滑,所以比较适合数码拆机用,做工也比较精细。当然手感需要一个适用过程。缺点外观大一点,拆卸卡西欧手表,mp3类的小数码显得头重脚轻的感觉。  要是go2增加无极变速,档位增加三级小螺丝档就完美了,期待go3再次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2,不改造不能拧太小的螺丝,容易打坏,比较适合电脑机箱,冰箱,电视,开关插座及木螺丝用,家庭用还可以 ...

可以改一个最低档,拧手机无压力,我是不用拧手机,不改最低档拧个遥控器螺丝会自动打滑,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o2,不改造不能拧太小的螺丝,容易打坏,比较适合电脑机箱,冰箱,电视,开关插座及木螺丝用,家庭用还可以 ...

go3应该不会有无极变速了,因为ixo6已经有无极变速了,go3再来个无级变速ixo6没法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3应该不会有无极变速了,因为ixo6已经有无极变速了,go3再来个无级变速ixo6没法卖了 ...

博世go3估计要明年出了

网友:
区别 挺大 如果GO2是第一把棍子螺丝刀,那GO2也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