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9元工具磨,总有人买

楼主(2020-10-08):
都知道,不多说。用1A力气小。若用2A,力大。
比美耐特好些。

网友A:
电机小了点。最起码要380电机。。。。。

网友:
确实比我之前买的美耐特好,能调速还送磨头和夹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小了点。最起码要380电机。。。。。

非常同意。无刷电机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同意。无刷电机更好。

赞成,最好也还是9.9包邮

网友:
这款的按钮貌似比之前科麦斯那款的按钮要好操作

网友:
虽然美耐特和另外一个小电摩一共买了4个,还是被楼主成功坑了一个

网友C:
只关心购买链接在那

网友:
又买了一个,已经有两个了

网友:
我是4号下单节日期间物流比较慢今天上午才到手,这款是29.9返20的,三档调速配套电源也比美耐特略强些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关心购买链接在那

T猫找KJ琨匠旗舰店~

网友:
我用了一个2元红包,到手是7.9元~

网友:
我家里好多这种电机,以前从CD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
先做几把钥匙玩

网友D(2020-12-03):
280扁电机?这地方扣掉貌似能放进去370 你量一下尺寸 虽然370也不咋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80扁电机?这地方扣掉貌似能放进去370 你量一下尺寸 虽然370也不咋地

我用3V减速电机改成了螺丝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3V减速电机改成了螺丝刀

大哥够凶残,麻烦问下 主轴和铜套如何无损卸下来 我那个小电磨到手后想换个转数再高点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哥够凶残,麻烦问下 主轴和铜套如何无损卸下来 我那个小电磨到手后想换个转数再高点的电机 ...

原电机已损坏 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原电机已损坏 看图

感谢看来只能等原电机报废再说了,要么太浪费了,到手用自己的12v5a的显示器电源 效果还可以几乎不会停,有时候压狠了就发现夹杆滑出来了 大哥有靠谱的<用的住>的电机铺子推荐没? 逛某宝眼珠子都花了 不是水弹那种死贵的就是那种用不了几次就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看来只能等原电机报废再说了,要么太浪费了,到手用自己的12v5a的显示器电源 效果还可以几乎 ...

https://szjs88998899.taobao.com/ ... 26.3.7185211eeAdVNA                                                                                                    https://best10.taobao.com/catego ... A%7C%C2%ED%B4%EF#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