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想改路由器的天线为定向天线,请大师们多多指点下啊.

楼主(2020-10-08):
俺想改路由器的天线为定向天线,请大师们多多指点下啊.

1
有没有必要改装?

2
因为知道天线的方向,定向后信号咋样?
(补充解释: 天线方向是说俺知道路由器摆在哪个位置呢......)

3
大师们多多指点?

4
要买些什么配件?

俺想改路由器的天线为定向天线,请大师们多多指点下啊.

网友A:
路由器改完是干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改完是干啥用呢?

你不要管俺干啥用嘛.......

大师提供俺帮助就完成了你的任务了嘛......

网友A:
就买一段馈线,买sma座子,原先天线的馈线好焊就用原先的焊上座。焊完固定在外壳上。天线可以买成品直接拧上。也自己做个双菱,焊上馈线压上接头

网友B:
你是想wisp别人的路由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买一段馈线,买sma座子,原先天线的馈线好焊就用原先的焊上座。焊完固定在外壳上。天线可以买成品直接拧 ...

非常感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wisp别人的路由器吧

俺蹭自己的可以吗?

网友:
+个卫星接收反射锅

网友:
卫星锅怎么接线

网友:
双路由接收还得整一对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