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M8261量产后的加密盘如何使用?

楼主(2020-10-08):
之前有个会议发的优盘,插到电脑里,是一个200多M的U盘+一个烧录好的CD-ROM文件。查了一下信息,显示是一个建荣DM8261主控的2G优盘。于是用DM8261 partition(V1.8_120619)量产为一个2G普通优盘,成功。
然后试试量产为一个普通盘+一个加密盘,量产后的普通盘没问题,加密盘就显示为一个未插入优盘的盘符。
请教一下各位,这个加密盘该如何使用呢?抑或量产方法不对?

网友A:
加密盘需要解密后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盘需要解密后才能显示

如何进入解密界面呢?我搞半天没找到输入密码的地方。

网友:
建荣有个加密软件,好像需要把加密软件放公共区打开,就有个界面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