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12V电钻不转的问题

楼主(2020-10-08):
最近翻出一把放了1年的12V手电钻,但是发现不会转了。偶尔会转一下,然后又不行。
问题,按下调速按钮,灯亮,但是调速按钮按到底的时候,灯就灭了。电机也没任何反应。
维修思路:
1、调速按钮坏了。换按钮。
TB买了一个,然后换上后可以用了。但是10分钟后,又变成老问题。莫名奇妙,调速按钮这么不耐用吗?
2、怀疑电机有问题。
拆下电机后,直接电池接到电机上,发现电机也不转。这样是电机坏了吗?
就在我写帖子的时候,又去试了一次,发现电机转了。

然后我重新安装起来,发现手电钻又正常了,用的还是最早原来的调速按钮。
从这个经历来说,本次电钻的故障还是没有找到,而且调速按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最有可能的问题是电机,电机什么样的问题,会导致这样的发疯?失灵和启动完全没有任何规律。

网友:
百分百电池问题

网友:
同意看法

楼主:
有道理,我把电池完全忽略了。那么请问,怎么来测试?

网友:
拿个10a的稳压电源测试一下电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把电池完全忽略了。那么请问,怎么来测试?

简单的,按开关慢慢按启动正常,转速高点保护不正常,按开关立即按到底启动保护电池不行

网友:
百分百电池挂了,和我的虾牌一个毛病。O(∩_∩)O哈哈~。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便宜电钻的电池基本上都是垃圾电池,就是长时间放着不用都会坏的那种,要想好用必须换质量可靠的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按开关慢慢按启动正常,转速高点保护不正常,按开关立即按到底启动保护电池不行 ...

慢慢按也不会启动的,根据大家说法看来基本是电池问题了。还是重新买块电池吧。

网友:
一看就是电池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按也不会启动的,根据大家说法看来基本是电池问题了。还是重新买块电池吧。 ...

重新买电池也不好,自己买电池换里面的

网友:
除了电池以外,也检查一下电机与变速箱的润滑脂是不是已经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