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挂烫机

楼主(2020-10-08):
节前到亲戚家玩,他们的一个挂烫机准备丢了,我看看还是很新的,说我拿回来研究研究,拿回来,lp还说你有弄个没有用的东西占地方,看来只有修好了才对得起lp啊,,,假期中拆开来看看,外观还是不错的,
海尔挂烫机hcg2166

功率1800w,京东上查了一下,2163的要250左右,拆开来看看

开关什么的都好的,唯一从插头到开关一路断了,估计白色的绝缘套那里有问题,拧旁边的螺丝,锈的厉害,拧不动,就翘旁边的压垫片,

这应该是保险丝,量了一下,不通,网上查了一下,温度保险丝,240度,这牌子是microtemp,艾默生,手头没有这样的保险丝,过两天去电子市场看看买一个,tb上买1-2个要运费,不合算,今天上午去市场买了一个,2.5一个,唉,老板交代不能用电烙铁焊锡,回来还是用原来的铁片夹住,复原,通电,ok

试试,效果可以

可以用了,不占地方!

网友:
幸好你修好了,不然要跪键盘

网友A:
这种没人买了,太占地方。现在都是手持的

网友:
手持的挂烫的买了几个.最后留下个手持,一个蒸汽熨斗!手持的跟挂烫的衬衫都搞不定!

网友:
这次真是便宜你了

网友B:
早年修电饭煲买过十多个这种温度保险丝,用了几次都是焊锡焊的,原来不能焊啊这下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人买了,太占地方。现在都是手持的

手持的熨厚点的衣服有点捉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年修电饭煲买过十多个这种温度保险丝,用了几次都是焊锡焊的,原来不能焊啊这下知道了 ...

长期接触高温,焊锡会氧化,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卖热保险的老板不错,还交待不让用铬铁焊!一焊就白买了!

网友:
估计这个坛子里大多数朋友都常听到:弄个没有用的东西占地方,所以别在意,用得着的还是要捡的。

网友:
看上去用纯净水好点,卖保险的商家好在懂一些,以免买到后焊接不能用,只能压接。

网友:
估计是因为水质不佳引起的。加冷开水或者蒸馏水即可。

网友C:
白检了二百多,修好就不错,省得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检了二百多,修好就不错,省得买了。

网友D:
保险用湿毛巾包一下就能焊了,因为保险接点也是锡焊的,怕热

网友:
以前有两个,一个松下的卖掉了,还有一个杂牌的扔掉,这东西真的占地方那么大一砣又不好收纳,除非有专门的杂物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用湿毛巾包一下就能焊了,因为保险接点也是锡焊的,怕热

有经验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