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电信智能融合终端(创维DT541)政企版拆机破解

楼主(2020-10-08):
      国庆假期,咸鱼从湖北网购回来12个电信光猫,路由,WIFI,机顶盒多合一的智能融合终端 创维DT541 政企版,回来折腾。经过一夜的努力,外地版的成功在本地注册使用成功!

到手就拆,光猫部分使用中兴的ZX279127芯片(双核 800M ),内存256M,硬盘256M,IPTV使用华为海思Hi3798mv310(四核1.9G 支持杜比音画 HDR 支持4K 60Hz), 1G内存,8G硬盘, 2.4GWIFI 为联发科的高性能MT7603EN

首先把设备地区改为 四川 ,因为本人在四川,然后开Telnet ,用超密登录设备(没有改地区前用超密无法登陆,改地区后,任何地区都可以用超密进入),输入宽带识别码注册设备,虽然注册失败(此设备没有在当地入库),但是可以进Telnet,改写参数后默认为注册成功。

手动进行拨号设置,输入宽带账号 密码 VLAN号 ,这里注意,选择绑定端口的时候,选择1号千兆端口,IPTV端口,WIFI端口,空出2号端口留给外置IPTV ,为什么要绑定原来的IPTV端口呢?因为内置IPTV无法全国注册使用,我把内置IPTV刷成可全网通的网络盒子了,所以IPTV绑定在了网络口一起。设置手动拨号确认后立马上网成功,后面在设置了IPTV ,电话。均手动设置成功,TR069也设置了,留着内置IPTV不会提示“TR069远程管理连接失败” 至此光猫部分破解完毕,既可以当光用,也可以当无线WIFI路由用。

     IPTV 改全网通采用TTL方式,删除电信自带的软件,推送纯净版的当贝桌面。
    机器接上光纤线,电源,HDMI线,可以看电视,WIFI 上网,有线千兆口连接电脑,有线百兆口外接电信配的IPTV 盒子。
    机器光猫部分只有2.4GWIFI ,性能一般,但是机顶盒部分给力,真4K,杜比音画。
     政企版,希望给力!

网友:
网关IP100.70.188.XXX果然给力啊

网友:
高手啊,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A:
很好奇,原先没有SN号也是注册上去?正常来说要用SN号才能注册的说。不然就一根尾纤留下来光猫上再怎么改东西OLT都是不认这个猫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原先没有SN号也是注册上去?正常来说要用SN号才能注册的说。不然就一根尾纤留下来光猫上再怎么改东 ...

      没有设备识别号可以注册,但是不会下发配置,所以要手动注册,从2020年1月起,四川省内,库里有你的SN码,设备识别码,也无法自动下发配置了,会提示已经注册过了,请勿重复注册,也就是说,你邻居用过的光猫,你拿来用,都无法下发配置了,需要电信工作人员给机房打电话解绑才能重复注册。如今手动注册还是可以用的。
      还有这个光猫可以随意改设备识别号,SN MAC等,但在四川无法重复注册

网友:
这个终端简直是小户型绝配啊,解决了光纤到客厅的问题的话,一机在手,再也不用光猫+路由+机顶盒一大堆了,给家里刷刷抖音看看电视足够了。

网友B(2021-01-29):
楼主,请教如何刷机用当贝桌面?谢谢

网友:
我有个DT741外观和这个很像,不知道怎么折腾。目用有线接LAN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如何刷机用当贝桌面?谢谢

用TTL 删除跟添加APP就行了呀,当被桌面可以写入系统,开机可以自启动,教程百度里面有,比较简单

网友(2021-04-12):
楼主,有固件吗?我有个DT741政企版版,让我给刷成砖了

网友(2021-09-19):
超密到哪找?

网友(2022-06-01):
有这个IPTV刷机固件吗

网友(2023-01-26):
引用 楼主:
用TTL 删除跟添加APP就行了呀,当被桌面可以写入系统,开机可以自启动,教程百度里面有,比较简单 ...

我也想学习,麻烦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2023-03-30):
老大,我的是移动送的DT541,没有光猫功能,只有wan口,为什么我接了ttl线,putty 自检后,显示
ExecuteCommand:lb
current log level=0
try to open java log!
rcv boot end signal
11930:24:41 [srm_mgr][Error] [srm_mgr.c(461)SrmProcTimerMsg] recv Timer6Event event 就不动了。请教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