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到一块苹果电池看看保护板,顺便问下大家,可以直接给它充电不。

楼主(2020-10-08):
估计是别人换下来的电池,看看保护板很精致啊。

我想改装在小玩具上,直接焊接在街头上如下没问题吧?

还是焊接在在电池触点上?

那怎么充电呢?用万能充吗?我想在这个接头地方直接对外供电也从这里接个usb头出来充电可以吗?

用个旧的带充电指示灯那种usb充电器?

还是需要接个4056的小充电板好点?

谢谢大家

网友A:
4056只能充到4.2V,这个是4.35V。充不满

网友:
锂电池不是3.7V吗?4.35是充电电压吧

网友:
可以用,我的小米电池都是直接焊的,容量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56只能充到4.2V,这个是4.35V。充不满

没事也就损失5%容量,换来10%循环寿命增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事也就损失5%容量,换来10%循环寿命增加

他这个充电限制电压4.35意思是充满了就是这个电压吗?那3.7是放电截止吗?

还是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一般来说,手机充电器都是5v的吧。

这种带保护板放电都是到3.7v吗?

我也有几个手机电池想拿来放闹钟上

网友:
直接焊在锂电池上没事的,只是保护板决定了充放电电流的大小而已,不会有问题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没有出现过问题。关键是充电器一定要质量过关。

网友:
建议把保护板拆下,直接4056焊在电芯上,然后充电使用。

网友D:
苹果不太老的原装保护板,可以卖8到10元;当然,实际卖的时候都要没拆过的连电池一起卖。

第三方电池为了兼容性,很多都是回收原装电池 的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充电限制电压4.35意思是充满了就是这个电压吗?那3.7是放电截止吗?

还是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一般 ...

充满4.35,放电截止一般3.2到3.4

楼主:
昨天冲了半天还是4.18左右上不去了,就这样吧,看看能坚持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苹果不太老的原装保护板,可以卖8到10元;当然,实际卖的时候都要没拆过的连电池一起卖。

第三方电池为了 ...

赞同,我换电池也是用的原装保护板,爱思还是显示全绿,不过我没工具清除数据,显示的还是原来的循环次数和健康。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E:
赞同,我换电池也是用的原装保护板,爱思还是显示全绿,不过我没工具清除数据,显示的还是原来的循环次数 ...

实际容量呢,只更换电芯能提高容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