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美的电水壶,用了快十年了,现在接触不灵

楼主(2020-10-08):
现在是接触不灵,要转几下,灯才会亮,才会加热了。

网友:
触点磨损吧,弹力够的话,扳一下。10年够本了

网友:
再弄弄再战20年

网友:
十年了,功率可能会下降烧水时间加长了

网友:
用了10年值了。直接换新合适哈。

网友A:
烧水壶的寿命挺长的,只要不是发热盘烧断,一般都可以修。

网友:
某宝上几块钱包邮的备件了解一下,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水壶的寿命挺长的,只要不是发热盘烧断,一般都可以修。

有些会漏水,所以要拿稳,尤其是壶体内独立装有一条导气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