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TIGER G20电视机顶盒

楼主(2020-10-08):
国庆8天玩嗨了,拆个机顶盒收下心
正面开机键及菜单键
背面音视频接头及数字电视接头
底部四个螺丝孔
拆开 三块板子
菜单键是一体的
面板和上下盖卡扣衔接
按键及遥控接收板带3个8段数码管
电源部分
控制IC DK1203
整流桥 DB107
开关机按键 5A/40A250V~
输入端电容 15uf/450v
信号接收及处理板
左边两个1117
除了主控外还有两个8pin的贴片IC
最右边是数字电视接收的高频头,铁盒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带HDMI和AV输出
控制面板 按键+红外接收二极管
背面的贴片IC应该是驱动3个数码管的

拆解完毕,谢谢观看
假期结束,祝大家明天满状态回到工作岗位
88

网友:
不是网络盒子都是老古董了,没啥好玩了

网友:
地面数码信号转模拟信号机!

网友:
没有网线接口却有个usb接口

网友:
谢谢分享。。。。。卫星锅机顶盒,我有好几只,拆件的命。。。

网友A(2021-02-14):
我在19年也买了一个,现在收不了台了。除个别3、4个台外,基本上之前能看的台都显示未授权,无法观看。不知怎么回事。。估计这个主板是授权信息写到单片机里面的,1年后就到期用不了。。当时不买了我260多,买回那段时音好像是有60-70个台。大部分还是高清。现在不知怎么就收不了台了。,,不知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A:
我在19年也买了一个,现在收不了台了。除个别3、4个台外,基本上之前能看的台都显示未授权,无法观看。不知 ...

同样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