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特安斯ta801c万用表闭壳校准方法及添加温度

楼主(2020-10-08):
闭壳进校准方法:
关机状态下同时按 sel 键和 H 键后转盘快速拨到 Ω 档,当出现 CAL 时放开按键,等系统自检响 2 声后(可以不用等他自检直接按2次 sel 键跳过自检),然后档位轮盘转到你要校准的档位上(也可以不必转档位盘直接在Ω档就可以完成全部档位的校准,按 sel 键跳过当前校准档跳下一校准项目)表笔接标准源,按Hz%为+  H为-,调节数据显示与标准源一样就可以了。校准状态下档盘拨到 off 退出校准。所以没有标准源的话别乱按 Hz% H  键。

校准必须先校准500mv有条件的话6v60v600v档都校一遍,然后才校别的档位

这是校准方法节录,下面有0660芯片完整说明书供下载

添加温度的方法:
看0660的说明书,温度测量要接通 J1A 跳线,看说明书接通此条件的只有 mv,电容,电阻蜂鸣二极管及A档。
所以你想添加温度到那个档看你使用习惯了,不要加到A档,虽然也有温度档当是数据乱跳没有意义。
想要添加经那个档看图说明,在那个档位下添加温度代码:13为℃   15为℉,也可只添加一个温度单位。也可在能添加的档位都添加温度档(测试时我就添加能添加的全部档位)。闲背关时间短的随便也一同修改。

看图添加温度档

添加温度的必要条件,不但软件要有,硬件也要有相关电路才行,比如ut210e我就没有成功过。

完成后有温度了,在不同的档位下按 sel 键调出温度

然后然后找个表对照温度进校准状态下校准一下温度,一般不用校准就应该差不多了,我自己对比其他表校准了一下
众仪与普通温度表差别不大,就拿它做比对校准了

校准完比对一下,不错,一模一样

随便说下,修改数据最好用编程器夹直接读取数据,焊下或吹下的话有可能损坏闪存芯片,貌似这批芯片质量不怎么样我就吹坏了一个,没有ut210e的耐操啊,
还有就是别太在意此机的精度,看那个档不顺眼校准那个档,出厂有的表精度不错有的就不行,可能不是同一班次同一校准源校准的结果吧,,,,,,,

结束,谢谢观看!

这是我的备份数据,原始数据及温度添加到电容档改背光240秒。

特安斯TA801c万用表大电流档温漂有底数问题及解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729

网友:
好贴,看得我想买块这个表了

网友:
正好有这块表,学习楼主的知识,试着折腾一番,谢谢您分享!

网友A:
这表贵了吧 之前35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贵了吧 之前35一个

是的现在贵了,咸鱼上60包邮,淘宝上大概80左右包邮,当时35元包邮时根本看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贵了,咸鱼上60包邮,淘宝上大概80左右包邮,当时35元包邮时根本看不上,,,,, ...

涨价这么多啊  之前还好 入了4个  当时是35包邮 后来涨价  我可能37入的 北京发货的那家 和我都在昌平区 买了4台 看来还是划算的

网友:
去年双11,59入的,刚刚去看了涨了不少

网友:
这个表测频率和变频器显示的一样,挺准的,别的没标准源,没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贵了吧 之前35一个

还好,我抢了一把,当时没有35元的了,但有个活动可以参加,万用表+钳表=69元。

后来又弄了一个吉家的万用表差不多样子,也是优惠活动参加了,结果买了就后悔,99元入手,不到一个星期69了。

网友:
正好有这块表,有时间改造一下,我是上的45的车,对了热电偶用那个型号?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改过这表的电池低电压提示?改装锂电供电需要这个功能
我照着0660的说明书改了后,发现无效——检测供电电压的脚无论多少给电压都不会出电量不足符号。
怀疑这表是专为1.5v电池设计的,但是感觉不应该这样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另外,分析电路发现range键也接不出来(线被占用了),也就没办法加RS232口了,好悲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改过这表的电池低电压提示?改装锂电供电需要这个功能
我照着0660的说明书改了后,发现无效—— ...

我用的是3.2v铁锂电池所以没研究过电池低电量显示问题,感觉这个表折腾出温度外没有别的可折腾的,该有的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改过这表的电池低电压提示?改装锂电供电需要这个功能
我照着0660的说明书改了后,发现无效—— ...

看了一下PDF规格书,这个芯片本来是3v供电的,4.5--9v供电的有一个稳压IC,另外检测电压电路都不一样,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PDF规格书,这个芯片本来是3v供电的,4.5--9v供电的有一个稳压IC,另外检测电压电路都不一样,你 ...

我是外接一个锂电,然后接一个3.3v LDO给芯片供电。
改装这个起因是发现用2个1.2v充电电池供电的时候,背光几乎没有光……
规格书上说有个脚是检测电池电压的,这表上这个脚是1个5M电阻接到电池+,本来想按照规格书的介绍接个分压电阻就ok,结果不行。断开那个5M电阻,也没发现表有什么不正常,电池电压不足时低压符号竟然也能显示。
难道这表是直接检测VCC电压的?那还接个5M电阻干吗,这设计也太奇怪了
另外那个RS232接口用处也很大啊,如果要连续监测某个变化的时候,比如电池放电,把数据送到电脑里搞个曲线出来多爽啊,只可惜按键被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外接一个锂电,然后接一个3.3v LDO给芯片供电。
改装这个起因是发现用2个1.2v充电电池供电的时候,背 ...

认真看规格书的2.17  10.4  13.9章节,2种供电有2种不同的低电量检测方法,3v供电貌似是芯片内部做比较,4.5v供电的要分压为1.2v输入做比较,

网友:
牛,看着也想买这个表了,可惜没赶上5月份的活动

网友(2020-12-12):
有空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