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5v开关电源 Jewinda JWAK-37.5D15N

楼主(2020-10-08):
(图片)

网友A:
看到一个可调电阻,好像可以改基准变成12伏。网上有些便宜的12伏电源,里面是旧的笔记本19伏电源板改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可调电阻,好像可以改基准变成12伏。网上有些便宜的12伏电源,里面是旧的笔记本19伏电源板改低电压 ...

微调的 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