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MP1584EN 可调降压模块更换可调电位器

楼主(2020-10-08):
就是这个模块,因为调整电压不方便,我想把贴片电位器换成带旋钮的那种电位器,只是不知道这个贴片电位器参数,不知道用啥型号的电位器代替,谁能指点一下呀?

网友A:
有工具就拆出来量不就得了

网友B:
100K   Vout=(电位器/8.2K+1)*0.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就拆出来量不就得了

感觉这个电位器好像有问题了,输出居然比输入电压还高,9v输出,用万用表量的,输出最高居然达到28V了,这个好像也不是升降压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   Vout=(电位器/8.2K+1)*0.8V

没看懂,你是算出结果为100K,还是让我根据这个公式来计算,最后能得出电位器阻值?

网友:
1584效率太低而且很容易坏。MP最耐操的是2307,过流过载过热都坏不了

网友:
找MP1584EN说明书看看呢……

网友:
这玩意儿比2307香么?

楼主:
吹下来了,量了一下电位器,220k,换个b220k旋钮电位器调压就方便了。

网友:
3*3贴片电位器,单脚边有标识2和5,阻值即为200K。

网友(2021-10-22):
200k-250k都可以替代。

网友:
这个不是同步整流的,这种1元的模块有一种同步整流的,就是没有肖特基二极管的,效率会高一些。
而且这个模块最大2.5A左右,3A就会发热很严重了。
最好是用在一些小功率的固定场合,因为也不贵。
如果要做可调,最好不要用这种模块做,淘宝上十几块钱可以买到电压电流都可调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