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热水器漏电保护插座

楼主(2020-10-08):
以前出租房装的是那种10a的普通插座,并且还没有开关控制,每次冲凉都要拨掉插头很不方便,于是在马云家买了一个带漏电保护的开关插座,当时号称内部插座导电是纯紫铜,但使用了一年多吧,合上开关加热一会就会自动断电,但在有电工作时漏电试验按键按下又正常跳闸,还以为热水器出了问题,检查热水器发热管等部件又一切正常,最后还是怀疑漏电插座有问题,于是开始拆修看到底是个什么鬼

楼主:
原来是触点烧蚀导致接触不良,号称的紫铜只不过是铁皮镀铜,用砂纸打磨触点又能正常工作了,这不知能坚持多久

网友:
谢谢分享。图片拍的好清晰。。。。。

网友:
厉害 要我拆了就装不会去了

网友:
特定设备固定使用漏保开关,再用插头插座实属多余,徒增安全隐患。这种使用场合还是直接接线更加牢靠。

网友:
现在有的厂家做的越来越离奇了,触点镀银骗骗眼睛而以。

网友:
买东西不要只图便宜,事关安全的尽量实体店买,买回来马上拆,不实去换。

网友:
触点的地方最好加点万能润滑剂。现在很多手电反向开关铁触点,两三个月经常接触不良,紧配合拆不开只能滴万能润滑剂。

网友:
原来也想买一个这样的86型的漏电开关,一看死贵死贵的,还是杂牌,后来买个个带插头的漏电开关装热水器上的平时当作开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