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某多多博士款迷你无刷切割机可以买吗

楼主(2020-10-08):
一直想买个小磨机割割小东西,今天拼多多上看到这款而且是无锁的评价还好啊价格也合适,最不济就是出点钱自己换下好一点的电池比博士的便宜的8-9百而且也不经常用感觉买贵的有点浪费

最新消息已经下单等评测

网友A:
这个是直驱,哪有齿轮啊  多多介绍就是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直驱,哪有齿轮啊  多多介绍就是胡说

确实是的,评价还好看了下,就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
再等等,59快了!!!

网友:
希望虾牌商家早日征服。

网友B:
不错,早就预料到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厂家生产这种小型实用角磨(切割)机的,不知淘宝是否也推出了,有的话争取早点入手一把。这款用的无刷电机显然是一大亮点,200多元的价位应该算是不错了,除了价位上千元的小钢侠,300多元的威克士、科麦斯同款机好像都是有刷电机的吧。
参照无刷机价位,如果采用有刷电机+通用12V电池方案,按说定价100多元厂家应该还是有赚头的,那么多12V充电钻的过剩产能,适当调整改造一些就可以了,就看谁占得先机了。

网友:
用得上的倒是比博世的便宜不少,我用不上就不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的,评价还好看了下,就是电池不耐用

角磨机就别提耐用不耐用,这种重型锂电工具本身耗电量,除非你拿个砖头大小的电池包,不然就算全给你VTC6或者30Q用时也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早就预料到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厂家生产这种小型实用角磨(切割)机的,不知淘宝是否也推出了,有的话 ...

博世是无刷

网友B:
哦,搞混了。博世小钢侠确实是无刷的,要不也不会那么贵。坛友发的小钢侠和威克士拆机图都看过,前两天刚看了威克士WX801的图,误记成是博世GWS 12V-76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搞混了。博世小钢侠确实是无刷的,要不也不会那么贵。坛友发的小钢侠和威克士拆机图都看过,前两天刚 ...

现在除了博士和米沃奇有无刷的其他都是有刷,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无刷比较感兴趣

网友A:
米沃奇的好像可以正反转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米沃奇的好像可以正反转呢

不会弄错吧?用什么方法夹紧磨片的?用螺旋夹紧方式的方向反了会岀大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弄错吧?用什么方法夹紧磨片的?用螺旋夹紧方式的方向反了会岀大祸的. ...

淘宝有卖的 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可以自己做 我做过一个卖了 用电钻壳和一级齿轮箱 扭力速度并重 好用

网友E:
真是无刷的话挺香。加的q群最近发了个迷你链锯,介绍说是无刷送备用链条啥的 结果几个买了的到货发现有刷电机 送的链条不止没有不说 导板和链条都不配就是纯裸机器。问卖家卖家说是发现无刷带不动就换有刷电机了,导板链条需要额外购买,各种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无刷的话挺香。加的q群最近发了个迷你链锯,介绍说是无刷送备用链条啥的 结果几个买了的到货发现有刷电 ...

已经下单等评测

网友:
用无刷角磨机的一套总成改装个呗,一套下来才几十。电池换更高级点的,想想都觉得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做 我做过一个卖了 用电钻壳和一级齿轮箱 扭力速度并重 好用

开发一下,估计会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