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58E6000开机黑屏有声音,求助!大佬帮忙

楼主(2020-10-08):
创维58E6000开机黑屏有声音,求助!大佬帮忙
55寸液晶电视,机主说刚开始亮度低,后来就完全黑屏了。
检查背光高压,4个正极对地都是50V,4个负极对地0V。
求助,这是这个电源板坏了吧?好多年没有修过电视机了,液晶的不懂。背光是4个灯管?电压正常是多少?
图纸也找不到。哪位有图贴一个。感谢!

网友A:
以老夫行走江湖二十年经验,这个机子应该是灯条故障,拆机有风险,维修需谨慎。如果自己没有电子维修基础,个人建议送修。

网友:
开机,电筒照屏幕,有画面,背光灯条坏了,电源板保护了,拆屏,取灯条,买同规格的,换了就好

网友B:
这个是LED背光的,看样子灯条挂掉的可能性占90%以上,需要拆掉液晶屏才能更换, 液晶电视维修中最风险最大的,建议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老夫行走江湖二十年经验,这个机子应该是灯条故障,拆机有风险,维修需谨慎。如果自己没有电子维修基础, ...

谢谢大佬,刚才上某宝查了查,这个全套14根灯条一套才65元。以前我从没有换过这东西,不知敢不敢自己换一次?前天已经买了电源板在路上,到时候如果是灯条问题。准备自己换一次,请问大佬换灯条有啥注意事项?我有几十年老电视修理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ED背光的,看样子灯条挂掉的可能性占90%以上,需要拆掉液晶屏才能更换, 液晶电视维修中最风险最大 ...

谢谢大佬,刚才上某宝查了查,这个全套14根灯条一套才65元。以前我从没有换过这东西,不知敢不敢自己换一次?前天已经买了电源板在路上,到时候如果是灯条问题。准备自己换一次,请问大佬换灯条有啥注意事项?我有几十年老电视修理经验

网友C:
小心拆机 稍不留神就碎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拆机 稍不留神就碎屏

谢谢提醒!一定会小心

网友:
背光可能性最大,按老专家指点,强光照屏幕看看,有显示画面就是背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刚才上某宝查了查,这个全套14根灯条一套才65元。以前我从没有换过这东西,不知敢不敢自己换一 ...

其他电视的经验用不上,拆屏的过程我也没有留有影像资料,总之分离的时候注意以下:

1、首先拆除逻辑版,就是主板与液晶连接处的一块比较小的板子,并取下排线;
2、检查所有的屏幕组件的螺丝是否全部拆除
3、拆除金属边框后,注意屏边条,就是液晶也屏幕连接的长条形的板子,用牙签或者棉棒分别用美纹纸粘在屏与边板上,使屏与边板同一水平面固定好,防止拆装过程使COF脱落;
4、由于屏幕58寸,属于超大屏,分离屏与背光组件的时候一定先检查屏幕边缘是否使用了双面胶,如果有胶,用扑克牌等软质薄物慢慢分离,不可使用尖锐硬物,或者强行分离;
5;分离液晶屏前准备好一水平台面,铺好绒布,最好是无尘的,屏的背膜不容易擦,一擦就有划痕,所以尽量不要沾赃物。
6;确定液晶屏与背光组件没有任何连接的地方,比如屏边缘分离完毕,边板与其他部位分离完毕并与屏固定好,就可以掀开液晶屏了,注意手拿的位置,两只手分别拿住屏边板的一侧的1/3  、 2/3处,缓慢抬起,并提起来离开背光组件。
7、放的时候要先放无边板的一侧,手持的边板的一侧后放,整个过程要极度小心防止液晶屏受扭曲的力量导致开裂,取放的时候注意边角不要受到磕碰。

以下是背光灯条更换内容:

1、取下液晶屏后,在背光组件的四周有一圈塑料压条,压匀光板用的,首先检查螺丝,拆完螺丝后沿着一个方向逐个解除卡扣取下压条;
2、按照取液晶屏的手法取匀光板,此处注意,匀光板最里边的一层可能是块薄的塑料板,它比液晶屏更容易碎裂,所以务必注意力度,平整度;
取下的匀光板可以放在平整的台面上;
3、取下匀光板后,有几个压反光塑料并起支撑匀光板的几个支架,一般都是卡的,仔细观察构造小心取下;
4、取下反光塑料,这个一般都有胶,揭的时候注意不要硬拉;
5、经过以上工作才可以看到真正的灯条,这时候把灯条连接线断开,找一对表笔连接可调电源,电压先调整到3.5V,在灯条的测试点上逐个检查灯珠,把有灯珠不亮的条子取下更换既可以。

之后是以上的逆操作,每一步都要严格遵守拆开的时候的注意事项。整天完毕后,找到电源板上LED背光驱动部分,找到电流取样电阻,如果是双电阻并联,摘除一个,如果是单电阻,更换阻值为其2倍的。这个电阻一般在电源板标着---极的线路上,如果有三极管,那就在三极管对地的路上。

以上基本是全部过程,虽不详细,但对于老维修人员应该是足够了,最后,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电视的经验用不上,拆屏的过程我也没有留有影像资料,总之分离的时候注意以下:

1、首先拆除逻辑版 ...

非常感谢朋友!正在网上查找这些东西,真是雪中送炭!在网上看了好几个换灯条视频。。我想细心点应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