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osch Go 2一次失败的电池更换

楼主(2020-10-08):
看着论坛各种大佬的bosch go 2升级改造,按捺不住手痒,也跟风想改造下。买了4节VTC6电池,20多一节。不换不要紧,一换完蛋了。
电池会漏电,一开始以为我的焊接技术问题,长时间加温电池导致电池故障,不死心,又上了一节全新的。故障依旧,后来通过测量电池以0.2mh的速度在漏电,
一周时间(不使用)可以将电池漏干净,我估计是线路板上某个元器件被静电击穿。拆卸第一次换的电池后,充满电半个月的自耗也没多大。

给想换的人提个醒,动手需谨慎。没有动手能力的最好不要动手。

关于18650电池的焊接需要技巧,最好不要超过5秒。建议买个不锈钢焊接助焊剂,真的很方便。焊接前先涂抹在电极上,然后在电极片上上好适量的焊锡,
同时烙铁头靠着电极片不要让焊锡凝固,对准电池的位置快速按压将电极片和电极连接在一起,可以做到0.5-1秒内完成一端焊接。(毁了很多18650电池总结出来的经验)
焊接完成记得用手稍微带点力测试是否焊接稳固,避免空焊。

实际测量,bosch go 2 的运行电流为3.5A以内,所以不需要VTC6 这么好的电池。特斯拉拆机电池也就够用了。容量也有3000mAh。也有10A的输出。

另外很多人想装4mm的精修批头,我建议你们买套下面这种的,里面就自带一个6.35转4mm的转接头,价格也不贵40以内。

网友A:
个人觉得是你新买的电池有问题

网友:
电池要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是你新买的电池有问题

电池没有问题,测试过了,拆下后电池充满存放了大半个月自放电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且还用了其他品牌的18650电池,都是一样的漏电,包括原装的电池。
我怀疑线路板上的某个原件被静电击穿了。或者焊接的时候掉下来的锡楂掉主板上了。

楼主:
只要控制好节奏,焊接时间的话,对电池没有损伤的。
点焊也会产生高温,只是焊接速度快到温度来不及伤害电池就已经散去了。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很常见

网友B:
用什么烙铁焊接的。会不会是烙铁的感应电把某些元件给击穿了

网友C:
还是点焊机清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烙铁焊接的。会不会是烙铁的感应电把某些元件给击穿了

烙铁很重要,,,不会是用烧火棍式烙铁焊的吧,,,要用正规白光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烙铁焊接的。会不会是烙铁的感应电把某些元件给击穿了

安泰信的936B焊台,好多年了,一直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点焊机清爽哈哈

我一年也焊接电池一只手能数过来,有必要上点焊机么?

网友D:
这电批质量很差 按钮开关坏的 按钮开关按下去灯亮不转的 下压不会转的 偶尔充不进电放几天又恢复正常的 批头座子磁力下降的 扭力调节旋钮容易错位居中的,去年双十一采购五十多个 半年后剩余三个是完全正常的 关键是这玩意就保修半年 为这事差点把自己饭碗砸掉 忘了说这玩意最容易时效的就是电子停转 本来二档扭力可以电子停转的 一段时间后就失效了 只能机械离合啪啪啪打滑,再过一段时间 三档失效 四档五档,最后只能啪啪啪,还是日立靠谱 但是日立太长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批的质量有问题,我用了3个电批了,很多是电机过热把散热风扇热坏了,固定不了,有的脱落了,仍然用就越用就越热,越热就越坏,到最后很快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批质量很差 按钮开关坏的 按钮开关按下去灯亮不转的 下压不会转的 偶尔充不进电放几天又恢复正常的 批 ...

自用,价格便宜是最主要的。

网友:
是你电烙铁不行,焊太久了,要用JBC 或高频烙铁马蹄大头,导热要快时间短

网友E(2021-01-12):
你心里问题,其实没问题,我的go 2 没拆过,充满电一两个月不用也会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泰信的936B焊台,好多年了,一直没出过问题。

焊台有地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心里问题,其实没问题,我的go 2 没拆过,充满电一两个月不用也会没电。 ...

那么问题来了,电哪去了呢?凭空消失了吗?无任何操作0.2ma的持续输出又是哪来的?

网友(2021-04-06):
引用 网友D:
这电批质量很差 按钮开关坏的 按钮开关按下去灯亮不转的 下压不会转的 偶尔充不进电放几天又恢复正常的 批 ...

是的,我才京东上买了个新的,一试就发现扭矩到达不能停止,立马申请退货了。

网友(2021-08-25):
找到原因了吗,我的和你情况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