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Lenovo X3C Pro 64G Type-C双头优盘,速度感人,求量产

楼主(2020-10-09):
几个月前买了联想这个 X3C Pro 64G Type-C 双头优盘,用得不多,最近用后才发觉速度慢得感人,但又查不到主控等信息,不知道各位有无经验?如图:
.

.

网友:
联想就是垃圾,和杂牌差不多

网友:
查不到还不拆开看看

网友A:
弄不好是读卡器+内存卡 拆开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不好是读卡器+内存卡 拆开看一下

这个玩意不好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意不好拆吧?

这种我选择正常使用 放弃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意不好拆吧?

看一下Type-C口那边,接缝不在这边

网友:
这速度感人,试试用安国AU6983量产工具,估计是黑片配安国

网友B:
看读取速度也有大几十了 正常使用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昨天拆了一个,typec扣弄坏了,壳子翘坏了,好像是锌合金的,脆的掉渣,USB口烧坏了,因为用打火机烤了一下,现在就是尸体了。
爱国者U350,辣鸡的一批主控SM3281的,片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读取速度也有大几十了 正常使用应该没有问题吧

能用是能用,就是太慢了,尤其是写大量文件时。

拆解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886-1-1.html

网友:
3281n速度不至于这么感人,估计是片子太黑。

终于找到咸鱼上超低价在倾销的,就是这个板子;因为根本配不了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