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8545M V3R017C10S235有人试过USB打印么?

楼主(2020-10-09):
设置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之前用Padavan一切正常,今天特意试了下这个光锚,结果翻车了,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0-4 22:07):
参考:
华为光锚HS8145C5使用USB打印机心得,其它型号可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4631-1-1.html

网友:
开启的是共享,电脑里搜索一下或者试试能不能打开打印机的IP

网友A:
各项设置都试试,防火墙最好先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项设置都试试,防火墙最好先关闭

关了,无效...

网友:
打印协议的问题吧

网友:
协议选 LPR 试试

网友:
试过hs8145v,不能打印,但是...........................,把打印机接回电脑,有又开始打印 了,神奇

楼主:
设置LDR要填下面的队列名称什么的,咋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LDR要填下面的队列名称什么的,咋填?

队列名称: :LPRServer

不要在连接失败的端口上修改,把这些端口都删了,新建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队列名称: :LPRServer

还回去了,没办法测试了...

网友(2021-01-23):
顺着楼主的帖子我解决了同样的问题。在此表示感谢。
鉴于此贴时间已久,只说下问题的关键——如果是win10,需要开启SMB协议。
供有需要的后人参考,具体开启方式百度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