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宝锋uv5r关机后漏电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0-10-09):
宝锋三代uv5r,刚充满的电池,关机一天就彻底没电,测了关机电流发现关机后稳定18.8MA,开机待机也比正常高20多MA,怪不得电池这么快耗干净,拆开看了主板,并无异常,量主机正负极有500欧的电阻,怀疑是不是电位器坏了,测量电位器要拆屏幕,犹豫中,请前辈们分析分析

网友A:
关机漏电,肯定是电池到开关的地方漏电,重点查这部分电路。如果能看到焊盘的话,吸锡器 吸掉焊盘和开关焊脚间的焊锡,万用表确认焊脚和焊盘之间没有焊锡相连了再试试,倒不一定需要拆下来。。

我也用过一个UV5R,好像不是第三代。偶然一次放枕头下了,第二天早上就一点电都没有了,应该是压迫导致里面有电路,连带啥的碰到一起了,相聚的绝缘又被破坏了,就自己跑电了。。。。各种毛病 被我淘汰了,现在用的是 欧讯的 uv9dp,UV双段,附近有机场的话还可以听鸟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漏电,肯定是电池到开关的地方漏电,重点查这部分电路。如果能看到焊盘的话,吸锡器 吸掉焊盘和开关焊 ...

感谢指导。我查查看。宝锋品控真的不行。就是图便宜了

网友:
直接上稳压电源用低电压大电流烧就会知道是哪儿短路了

网友(2022-06-04):
本人的UV5R也是漏电,测量大概有16MA的电流,好像是电位器漏电,断开触点有0.36V电压,准备换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2022-07-20):
赶紧去看看我的5R是不是漏电

网友:
2楼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