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K触发器CD4027为何RESET2脚、RESET1脚受到电压后,Q2脚Q1脚就输出低电平信号

楼主(2020-10-09):
如题:我在看《小家电维修入门到精通》书,看到有海尔CXW-130-D12型吸油烟机控制电路,使用了两块触发器芯片CD4027(N1、N2)
触发器芯片CD4027  内含两个相同的JK触发器每个触发器有5个输入端
5个输入端分别是 J端, K端,时钟端CLOCK, 置位端RESET,另外还有两个输出端Q,Q

书上写有: 该芯片只有在时钟信号CLOCK为上升沿时,控制才能有效。
输出端的A状态是在时钟脉冲上升沿到来前的状态,
输出端的B状态是在时钟脉冲上升沿到来后的状态,

我对JK触发器还是不理解,想请各位老师指点!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不理解,①为什么触发器的RESET2脚、RESET1脚受到电压后,触发器的Q2脚、Q1脚(2个输出端)就输出低电平信号?
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中编号1~8的8行中,哪一行,哪一种状态?

书上原文写的是:按下停止键SW4时,5V电压通过SW4加到触发器N2的4脚(RESET2 复位端2)和 12脚(RESET1 复位端1),
,使触发器N2的1脚(Q2 输出端2)和15脚(Q1 输出端1),输出低电平信号,电机停转,实现关机控制。

书上写有:  当按照明灯键SW1时,5V电压通过 SW1 加到触发器N1的③脚(CLOCK2 时钟端2),我不理解,此时,N1(CD4027)的3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而N1的⑤脚(K2脚)和⑥脚(J2脚)接5v供电, 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可知,当N1的⑥脚(输入端 J2脚)和③脚(时钟端 CLOCK2脚)都为高电平时,
N1的Q2端 ①脚输出高电平。该高电平控 信号通过R1限流使驱动管T2导通,
我不理解,此时,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中 编号1~8的8行中,哪一行,哪一种状态?
通过连接器CZ的⑤脚为继电器K2线圈提供导通电 ,使K2内的触点吸合,为照明灯供电,使照明灯发光。

书上写有:  再次按SW1为Nl③脚提供高电平  我不理解,此时,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中 编号1~8的8行中,哪一行,哪一种状态?
后,N1的①脚会输出低电平控制信号,使T2截止,照明灯熄灭,实
照明灯控制。

     书上写有:         工作原理    电机驱动控制
   电机驱动采用了N2 (CD4027)分别对高速、低速、停止键进行识别,控制继电器K1 或K3吸合,驱动电机高速或低速运转。
当按高速控制键SW2时,5V电压通过SW2不仅加到N2的⑩脚(J1脚)而且通过二极管D1加到N2 的13脚,
由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可知,当N2的⑩脚(J1脚)和13脚( CLOCK1 时钟脚1) 都为高电平时,
N2的 输出端 Q1端15脚 输出高电平。该高电平控制信号通过R5限流使驱动管T1导通,通过连接器CZ的④脚为继电 K1的线圈提供导通电流,
使K1内的触点吸合,为电机的高速绕组供电,电机在4uF/400V 启动电容的配合下开始高速运转。

同理,按低速控制键SW3时,5V电压通过SW3不仅加到N2的⑥脚(J2脚)而且通过二极管D2加到N2 的③脚,
由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可知,当N2的⑥脚(输入端 J2脚)和③脚( CLOCK2 时钟脚2) 都为高电平时,
N2的 输出端 Q2端1脚 输出高电平。该高电平控制信号通过R8限流使驱动管T3导通,通过连接器CZ的③脚为继电 K3的线圈提供导通电流,
使K3内的触点吸合,为电机的低速绕组供电,电机在4uF/400V 启动电容的配合下开始低速运转。

网友A:
表4-1中的第7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4-1中的第7行。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说的, 表4-1中的第7行

是指   触发器的RESET2脚、RESET1脚受到电压后,触发器的Q2脚、Q1脚(2个输出端)就输出低电平信号?
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中编号1~8的8行中,哪一行,哪一种状态?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我不理解,①为什么触发器的RESET2脚、RESET1脚受到电压后,触发器的Q2脚、Q1脚(2个输出端)就输出低电平信号?
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中编号1~8的8行中,哪一行,哪一种状态?
==================================================================
这个吸油烟机控制电路中,N2的7脚和9脚都接地,SET是低电平,SW4闭合后,4脚和12脚通过SW4接5伏,RESET为高电平,
对照表4-1第7行只要SET为低电平同时RESET为高电平,不论CLOCK  J   K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输出Q就是低电平。

==================================
有两个图,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书上写有:  再次按SW1为Nl③脚提供高电平  我不理解,此时,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中 编号1~8的8行中,哪一行,哪一种状态?
============================================================================
N1的7脚SET低电平,4脚RESET通过电阻接地,也是低电平,5脚6脚JK接5伏,高电平,按SW1,使Nl③脚时钟端由低电平变高电平,根据JK触发器的逻辑功能,输出的状态应该翻转,如果原来为低电平,灯不亮,按SW1后,灯亮;如果原来灯亮,按SW1后,灯熄灭。对照表4-1,这表好像有问题。供参考。

网友:
搜了一下,可以参考下面的表,按SW1,对应最下面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写有:  再次按SW1为Nl③脚提供高电平  我不理解,此时,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 ...

非常感谢老师这么耐心细致地指点我!
我前段时间心没有静下来,没能好好看老师给我的回贴,前2天才开始看老师指点我的回贴知识!

我还有疑问,想向老师继续请教:

书上写有:  当按照明灯键SW1时,5V电压通过 SW1 加到触发器N1的③脚(CLOCK2 时钟端2),
我不理解,此时,N1(CD4027)的3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我现在理解了,5V电压一定是高电平,  即 此时,N1(CD4027)的3脚是高电平

而N1的⑤脚(K2脚)和⑥脚(J2脚)接5v供电, 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可知,当N1的⑥脚(输入端 J2脚)和③脚(时钟端 CLOCK2脚)都为高电平时,
N1的Q2端 ①脚输出高电平。该高电平控 信号通过R1限流使驱动管T2导通,
我不理解,此时,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中 编号1~8的8行中,哪一行,哪一种状态?
通过连接器CZ的⑤脚为继电器K2线圈提供导通电 ,使K2内的触点吸合,为照明灯供电,使照明灯发光。

我现在理解   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中 编号1~8的8行中,第一行。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还请老师指教!

书上写有:  再次按SW1为Nl③脚提供高电平  我不理解,此时,这属于表4-1 触发器芯片CD4027输入端、输出端的逻辑关系  中 编号1~8的8行中,哪一行,哪一种状态?
后,N1的①脚会输出低电平控制信号,使T2截止,照明灯熄灭,实
照明灯控制。

老师指点我说:N1的7脚SET低电平,4脚RESET通过电阻接地,也是低电平,5脚6脚JK接5伏,高电平,按SW1,使Nl③脚时钟端由低电平变高电平,根据JK触发器的逻辑功能,输出的状态应该翻转,如果原来为低电平,灯不亮,按SW1后,灯亮;如果原来灯亮,按SW1后,灯熄灭。对照表4-1,这表好像有问题。供参考。

我还想请问老师,老师在此处说的, 根据JK触发器的逻辑功能,输出的状态应该翻转,对应老师在贴子6楼告诉我的,d4027引脚图及功能表,是其中哪一行?
我看了老师告诉我的, d4027引脚图及功能表,没看懂哪一行是表示   输出的状态应该翻转?要请老师再指点一下!谢谢!

我按老师指点的方法,用360搜索“cd4027引脚图”, 看到一个贴子:  (精品资料)CD4027中文资料pdf引脚图  https://www.docin.com/p-1274280848.html
也有一个cd4027的真值表,我把这个真值表发上来,请老师看一下。

网友A:
有缘在此相遇,老师不敢当,我也是一知半解。
关键还是要搞清楚4027触发器的功能。
4027的输出端有2个,一个标为Q,另一个标为Q上边加一道横线,表示跟Q相反。
4027的输入端有5个,其中的S 和R优先级最高,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为1(或者为H,也就是高电平),输出就由他们决定,而跟另外3个输入无关,如下面表中的1-3.
如果S和R都为0,这时输出的状态由输入J和输入K以及输出端原来的状态(下边用“Q原”表示)都有关系,而输入端CP是用来控制输出端在什么时候(上升沿)状态发生改变。
图片来自网络,为便于理解,编辑了一下。

上表中的最后一行表明,JK都是1时,输出的状态(Q后)跟原来的状态相反(Q原上边有一横线),原来是1,后来就是0;原来是0,后来就是1。
这跟你7楼上传的图不矛盾,把下边的第1和第4项综合起来就是上边的第7项了(X表示可以是0,也可以是1)。

回过头来看看表4-1,估计那个输出端A就是指的原来状态,而输出端B就是指后来状态,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不好意思,回帖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缘在此相遇,老师不敢当,我也是一知半解。
关键还是要搞清楚4027触发器的功能。
4027的输出端有2个,一 ...

非常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回复指点!老师每次的回贴都写了很多的字,对我帮助很大!对老师无私且耐心的帮助,深表感谢!

我这所以看JK触发器,是因为最近看到有工程师修电路板时,图纸上有触发器,他百度搜了此触发器的真值表,但当我问工程师时,他担心我学会了,根本不理我

在网上得到许多位老师无私的帮助,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现实社会中,别人都担心我学会了,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教我。

我的理解,老师的贴子中写的,根据JK触发器的逻辑功能,输出的状态应该翻转,如果原来为低电平,灯不亮,按SW1后,灯亮;如果原来灯亮,按SW1后,灯熄灭。

是不是指的,表4-1中的输出端的A状态(在时钟脉冲上升沿到来前的状态);
                                      输出端的B状态(在时钟脉冲上升沿到来后的状态)

时钟端CLOCK  (又称CP端),上升沿到来前的状态是一种状态(A状态);
但当  时钟端CLOCK  (又称CP端)上升沿到来后,输出的状态就是另一种状态(B状态);
  B状态相对于A状态而言,是相反的,   即输出的状态发生了翻转     ,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书上说,当按照明灯键SW1时,5V电压通过SW1加到N1的③脚。  再次按SW1为N1的③脚提供高电平
我对抽油烟机的按键开关不熟,这种开关,不是普通的 常开 开关,是按一下就闭合, 过会又自动断开:再按一下就闭合的开关吗?
这种开关叫什么开关?我想查一下这种开关的原理图及了解型号, 想麻烦老师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回复指点!老师每次的回贴都写了很多的字,对我帮助很大!对老师无私且耐心的 ...

但当  时钟端CLOCK  (又称CP端)上升沿到来后,输出的状态就是另一种状态(B状态);
  B状态相对于A状态而言,是相反的,   即输出的状态发生了翻转     ,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应该是这样。
关于抽油烟机的按键开关,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大概就是跟电磁炉上的按键开关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当  时钟端CLOCK  (又称CP端)上升沿到来后,输出的状态就是另一种状态(B状态);
  B状态相对于A状 ...

非常感谢老师一直在我的贴子里给我耐心回复指点!

我想就 照明灯控制按键SW1  继续向老师请教:
书上写有:   当按照明灯键SW1时,5V电压通过 SW1 加到触发器N1的③脚(CLOCK2 时钟端2),
我现在理解了,5V电压一定是高电平,  即 此时,N1(CD4027)的3脚是高电平
而N1的⑤脚(K2脚)和⑥脚(J2脚)接5v供电,
书上还写有:     再次按 SW1 为 N1③脚提供高电平
后,N1的①脚会输出低电平控制信号,使T2截止,照明灯熄灭,实现照明灯控制。

问题是:为什么  当按照明灯键SW1时,5V电压通过 SW1 加到触发器N1的③脚(CLOCK2 时钟端2),此时N1的③脚是高电平吧?
当再次按下SW1为触发器N1的③脚,怎么又同样是高电平?难道不应是低电平吗?
(我的理解, 按一下开关SW1 , 触发器N1的③脚是高电平;如果再按一下开关SW1, 触发器N1的③脚就应是低电平  了呀?)    想请老师继续指点,谢谢老师的解答!

我 百度搜"抽油烟机照明灯开关按一下闭合,再按一下断开",
看到有贴子:     常开的按钮开关按一下闭合后,能不能再按一下使它断开。
有人解答: 当然可以,你得选择  自锁型的按钮 配一个常开触点,就是按下后,常开触点闭合,按钮自锁保持,再按一下,按钮复位,触点断开

我百度搜" 谁知道开关带自锁和自复式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有人解答:        电脑机箱的电源开关按钮是自复式开关,其功能是在按下的时间,接通启动回路,给主板一个启动信号,随即断开。关于自复式开关和自锁式开关的区别:自复式开关只在按键按下时,处于接通状态,电路形成回路;松开按键,电路随即断开;自锁式开关首次按下按键后,即使松开按键,电路处于持续接通状态;如需断开电路,需再次按下按键,松开按键。 自锁开关和非自锁开关和无锁开关的区别 单键自锁开关与无锁开关有什么区别,自锁开关,就是通过开关本身的机械装置锁定其电路开关状态的器件,当你按第一下时按钮按下然后电路导通,当你再按一下按钮弹起然后电路断开。

淘宝搜了"油烟机开关按键",  看到商品介绍图中,  抽油烟机的 照明灯 开关,是2根线,一进一出,

我觉得抽油烟机的 照明灯键 SW1  就是  一个 自锁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