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容的参数

楼主(2020-10-09):
从一个功放上拆下了一个大牛和两个大水塘。功放是坏的。这个电容没有任何标识。我测得其电容量为33mf,但是耐压就不知道了。
旁边的手机是6.5寸。

网友:
大牛的输出电压测一下就能估计水塘的耐压了

网友:
查看大牛主绕组电压就知道了。一般这种大电容的耐压有35、50、63、80V几种,电容的耐压值为绕组峰值的1.2倍这样。

楼主:
大牛输出的电压有四组。35伏交流和40伏交流。
滤波后电压起码在50伏了。
那说明电容的耐压起码在60伏。

网友:
看样子是有两层皮,把蓝色的外层拔掉再看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把皮扒了,,剩下灰皮,,

网友:
外面包上一张蓝皮冒充斯碧电容

楼主:
说的非常对。把蓝色的皮儿撕掉就看到参数了。
63伏,33M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非常对。把蓝色的皮儿撕掉就看到参数了。
63伏,33MF。

我怎么数着是3.3m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数着是3.3mf

没有错的,1000uf=1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