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机测量正负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2020-10-09):
单片机测量正负是怎么测量的?

如有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测量正负如何处理?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呀。不会接地点找不到吧。

网友A:
单片机的AD只能测正电压。你可以用运放把正负电压抬高到正电压,然后找到中间电压值,测量完以后再显示成正负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AD只能测正电压。你可以用运放把正负电压抬高到正电压,然后找到中间电压值,测量完以后再显示成正 ...

可否给个图看看?

网友:
如果测量范围是-10V ----  +10V,  单片机AD量程是0-5V,那就以2.5V作为0点,前端用运放处理,-10V ---  0 --- +10V  变为0---2.5V---5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给个图看看?

等会儿给你发个图。

网友A:
大致就这个意思,剩下的自己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就这个意思,剩下的自己琢磨琢磨。

好的,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就这个意思,剩下的自己琢磨琢磨。

差分放大+加法器

这几天想做个东西玩刚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