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拆社员)拆不知名chang头灯

楼主(2020-10-09):
多年前买的一个大象头灯,基本没有怎么用,前几天不亮了,拆开看看。

黄壳的~两档亮度

连接灯珠的线霉断了,后面更换了两条新线,正常点亮。2个档位电阻,没有其他零件。

一块无字电池,带保护板,充放电都靠他了,电池尺寸不记得测量了。

灯珠~~~

充电器是线性变压器的,空载近8v电压!

完毕,谢谢观赏!

另外还拆了一个小玩意,各位帮看看是什么东东?
5.5的插头,电路板上对应的标注有48v字样。多脚ic是8s003f3p6

网友A:
充放电全靠保护板,时间久了,锂电池容量下降比较厉害。闲置久了不亮,估计锂电池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全靠保护板,时间久了,锂电池容量下降比较厉害。闲置久了不亮,估计锂电池过放了。 ...

充电器会转灯的,看空间位置紧张,不然塞个4056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