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已解决)求助能有这个深度和宽度的拆螺丝工具(功放音量电位器固定...

楼主(2020-10-09):
有时候会遇到这种很窄的孔

又窄又深

10MM的螺母,但10mm的套筒进不去

用尖嘴钳又慢又费劲
所以问下,有没有好的工具可以用的?
这个还不算太深,有的太深尖嘴钳都进不去,要用小一字螺丝刀一点一点拨动。
有的两边的缝隙最多有个2mm,一般的套筒根本进不去。

根据各位大神的提示和建议,已经找到合适的工具:这种拆文件柜锁具的铁皮套筒简易套筒看起来符合要求,壁薄筒深

网友A:
这种拧的一般都不是很紧,先把面板拆开,这边用一字螺丝刀插进去不让螺母晃动,那边转动电位器就可以拧松了

网友B:
拆这个,不能用太好的套筒

网友C:
X宝搜索:“薄壁套筒“或者那种拆水龙头的铁皮长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拧的一般都不是很紧,先把面板拆开,这边用一字螺丝刀插进去不让螺母晃动,那边转动电位器就可以拧松了 ...

这种电位器都是好几个一起,最次也有高音音量两个,没办法转动电位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这个,不能用太好的套筒

是,我在百度简易套筒和超薄套筒

网友D:
这种螺丝都不会拧得非常紧,轻轻一拧就下来了。如果不能拆下面板近距离操作的话,那就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专用工具。用直径合适的0.6mm厚的不锈钢或铁皮管,套在相同大小的螺母上,再用榔头敲制就是了。管长则随你便,想多长都行。或者用铁皮弯一个U形拨叉,再焊一个长度合适的手柄。也可在U形拨叉的底部钻孔,手柄端部铰螺纹,再用螺丝固定。

网友:
角磨机打磨下套筒,几分钟的事。没有角磨机用锉刀也能对付,可以上燃气灶烧一下就容易锉了

网友E:
把10毫米套筒磨细一点就可以了。不过即使拆了螺母,不拆面板或机箱,仍旧换不了电位器,难道折腾半天只为换一个螺母吗?

网友:
用这种弯头钳子试试?如何前端还是厚了,可以打磨更薄一些:

网友F:
简单点.找一截合适的空调铜管.用钳子压管边成六边形.ok?

网友F:
就你发岀的照片看.把尖嘴钳圆背磨掉点不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螺丝都不会拧得非常紧,轻轻一拧就下来了。如果不能拆下面板近距离操作的话,那就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专用 ...

支持,十分感谢。只是我玩电子类的,金工这块儿不大接触,动手能力有点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10毫米套筒磨细一点就可以了。不过即使拆了螺母,不拆面板或机箱,仍旧换不了电位器,难道折腾半天只为换 ...

磨细一点,说的容易,这个操作对于不玩金工的我来说有点难。
可能你不玩音响,只要螺母去掉,电位器很容易从背面取出来的,一般不用拆箱体,再说拆箱体也不叫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点.找一截合适的空调铜管.用钳子压管边成六边形.ok?

谢谢,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你发岀的照片看.把尖嘴钳圆背磨掉点不就成了?

可以,但一是没有角磨机,二我嫌尖嘴钳拆的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搜索:“薄壁套筒“或者那种拆水龙头的铁皮长套筒

非常感谢,铁皮套筒这个关键词很有用。已经找到了

网友G:
找个合适的镊子就行,不锈钢医用12.5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合适的镊子就行,不锈钢医用12.5cm的

发了一万帖子,水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了一万帖子,水王啊

看我的签名,菜鸟新人,深度潜水,学习为主,嗯,说正经的,你发帖有人给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