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PIC12F508程序求助

楼主(2020-10-09):
各位好,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报警功能的电路板,基本原理就是检测到一个高电平时,单片机输出3路信号,分别控制喇叭,LED 和继电器,再加一个复位按钮,故障排除后,按一下按钮程序复位,我对程序这一块不太懂,有熟悉这款单片机的朋友能帮我写一下程序吗?
各IO口的电路如下,

楼主:
版主,这个图要怎样才能转过来啊

网友:
PIC没用过,而且下载器贵。高电平电压实测1v,是打算用AD采样么?这功能,估计用STC的51单片机会更容易。

网友A:
为啥一定要用pi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一定要用pic呢?

我正好手上有这个芯片。

网友B:
没必要 STC 8脚MCU 1块包邮到家 挂个几块钱的TTL转接器就能下载 你这个建议直接成品

网友:
PIC单片机还是好学的。楼主可以借此练练手也好哈。推荐一本书<PIC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友:
PIC单片机没有用过,要是其它的或许能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好手上有这个芯片。

手上有没有编程器?如果没有那就想当于  捡鼠标就去配台电脑。
而且你对单片机不懂那又要花几个月去学习。
你这样那不如用CD系列数字电路来得更快。
如果真要学习单片机那不如学习更通用的 C51或者STM32.

网友:
你第1条和第2条我看不懂,你到底是检测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多少V以上才算高电平?  如果检测到高电平后0.5秒内又变了低电平那怎样执行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 STC 8脚MCU 1块包邮到家 挂个几块钱的TTL转接器就能下载 你这个建议直接成品 ...

看到淘宝几家店卖那个STC8G系列的8脚,0.8元,免邮费。 不知有没有人真的买过而不用邮费?我早几天在一家店买了  5个 STC8G1K08A--8脚,  4个STC8G1K08---16脚,2个STC8G2K16S2----48脚,2元邮费。  共计 14.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淘宝几家店卖那个STC8G系列的8脚,0.8元,免邮费。 不知有没有人真的买过而不用邮费?我早几天在一家 ...

是检测到高电平就报警,检测到高电平0.5秒又变低了,那还是保持报警,除非按下复位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检测到高电平就报警,检测到高电平0.5秒又变低了,那还是保持报警,除非按下复位按钮。 ...

PIC的没用过,  STC的可以帮到忙。

网友D:
12F508没有ADC,如果真的是1V就要报警,那可能电路上要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F508没有ADC,如果真的是1V就要报警,那可能电路上要有变化。

需要外接电压比较器

网友:
就这个功能,数字IC搞几个就能用了,不一定要用MCU的啊。。

楼主(2020-12-16):
买了编程器,下载线,烧录器,看了一些例程,自己学着写了代码,终于完成这个产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了编程器,下载线,烧录器,看了一些例程,自己学着写了代码,终于完成这个产品了, ...

发个图片看看做的什么样子?

网友:
pic的还是交给厂家做吧。业余爱好者还是stc之类的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图片看看做的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漏电报警器,一般用于工厂生产线,出现漏电会有大声的报警,这个可能涉及到厂家的一些机密,就不上传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