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谁能指点一下阵列卡装上后怎么装系统

楼主(2020-10-09):
谁能指点一下阵列卡装上后怎么装系统
买来了阵列卡,做好了阵列,但是不能从u盘启动,怎么装系统啊

网友A:
能不能用U盘装系统还要你的服务器主板支持,如果主板支持,在阵列卡设置页面先键好阵列,在装系统时要用安装版的系统写入U盘,在装到指定硬盘的界面先加载阵列卡的驱动,之后见到硬盘再分区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U盘装系统还要你的服务器主板支持,如果主板支持,在阵列卡设置页面先键好阵列,在装系统时要用安 ...

可以U盘启动的,U盘启动后找不到阵列卡,戴尔的工作站服务器

楼主:
启动PE后找不到硬盘阵列,没法装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PE后找不到硬盘阵列,没法装系统

1)在阵列卡的设置界面先建好你需要的阵列类型
2)用什么PE哦,Server版系统写到U盘,直接U盘启动,刚开始引导的时候,有个页面提示你按F6加载磁盘(阵列)驱动,这样才能看到阵列硬盘(NT、2000、2003是这样的,后面的应该也一样吧:Strive:)

网友:
一直没有安装过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培训时看人装过一次,没记住